铁塔天邦达保护板蓝牙不显示放电电流

楼主(2024-11-23):
板子不带蓝牙模块,外挂了一片蓝牙,链接后,放电电流不显示,充电时候有显示电流,链接电脑上位机上都能显示!是设置问题吗

楼主:
上位机上的显示设置,

网友A:
检测一下连接线是不是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连接线是不是接触不好

拆装几次都一样  板子重启也是  485针脚两边都调换了也一样

网友B:
连电脑能显示,充电电流能显示,那就不是硬件问题。

这个APP是微信小程序,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电脑能显示,充电电流能显示,那就不是硬件问题。

这个APP是微信小程序,不稳定的 ...

当然,也有可能是蓝牙不稳定。反正用着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脑能显示,充电电流能显示,那就不是硬件问题。

这个APP是微信小程序,不稳定的 ...

跟你提示的换了易查的小程序,还有蓝牙板也换了,还是一样,这就真整不会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换个小程序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位机上的显示设置,

你好,上位机软件分享下

网友(2025-02-04):
楼主解决了吗,据说天邦达的大多数板子都不显示放电电流的我的4825的也是这样,好像是协议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提示的换了易查的小程序,还有蓝牙板也换了,还是一样,这就真整不会了 ...

用易查不会被限制登陆吗?我的被限制了不知道怎么解除不知道小程序读取的是微信id还是蓝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