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光纤实现两栋房子宽带共享监控互通

楼主(2024-11-23):
城中村有两栋房子,相距一百五十米左右,中间很多房子阻隔,用光纤将A栋的网络送到B栋,下一步在B栋装监控,信号送到A栋的监控系统,前几天把光纤布好了,今天抽一点空把设备装上,实现了网络共享,下一步就是装监控了。

找了一张图,改了改,准备按本图实现所需功能

淘宝上买的200米单模光纤,卖家做好的插接头。

千兆光纤收发器一对。

淘宝上3元包邮买了个小配电箱,装在A端,把光猫、路由器、光纤收发器装进去,装完忘了拍。

城中村,密如蛛网的线路,咱就跟主缆绑在一起。

四通八达

绑在一起,咱也受法律保护了。

接好B端路由器、机顶盒与电视机。

接好光纤收发器,非常简单,插上就通。

播放高清十分流畅。

目前已实现宽带共享,下一步才是关键,要在B端装监控,信号送回A端的监控系统,A端监控实时有人关注,保证独居老人的起居安全。

网友:
使用光纤损耗少,提高性能恰到好处。

楼主:
第一次搞光纤通讯,以前家里装宽带,看到师傅有把手电样的东西,发出红光,插上家里的光纤头,然后到小区配电房找出对应的光纤头,一大捆光纤头,发红光的那根就是到我家的。

今天装好A端后,以为在B端也能看到光,结果B端啥也没有,心想完了,是不是光纤中间断了?装好B端后网络就通了,看来光纤里传送的不是肉眼可见光。

网友:
距离超100米,还是光纤可靠啊

网友A:
用带VLAN隔离的收发器,不用再布置录像机

网友B:
交换机光纤接trunk口,再划分vlan,可以宽带、监控、电视一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VLAN隔离的收发器,不用再布置录像机

现在就是想试试B端的摄像头信息传到A端的监控录像机上,还不知道怎么接,学习中!

网友:
光纤没铜,偷了没用

网友:
楼主厉害,说干就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想试试B端的摄像头信息传到A端的监控录像机上,还不知道怎么接,学习中! ...

用vlan交换机,哪个网口对应的就是哪个网口,其它网口之间是隔离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机光纤接trunk口,再划分vlan,可以宽带、监控、电视一起了吧

现在还没有用交换机,两端的路由器都有一个WAN接口和四个LAN接口。

A端宽带从光猫出来后进路由器WAN口,从LAN口出来后进光纤收发器。

B端光纤收发器出来后进路由器WAN口,B端路由器WiFi宽带是通了,LAN口接到电视机顶盒,电视可以播放了。

现在不懂的是:下一步B端装监控后,从B端POE交换机连线B端路由器LAN口吗?那A端监控POE交换机接A端路由器LAN口,能实现B端摄像头信号送到A端监控录像机吗?

网友C:
你这方案有些问题,即那根光纤不能长时间稳定使用,我都实践过的,现总结经验告诉你。

你这种光纤是室内皮纤,简单的说就是室内布线是没问题的,哪怕更远的距离也没问题,但是实际情况你是室外布线,那么就会有气候影响,通俗的说就是下雨,雨水会浸润光缆外皮进入光纤,因为保护层是很薄的。还有就是室外光缆有时候需要架空走线,那么你这种光纤没有铠甲保护或者净油层保护,或是导致架空段发生拉扯,时间一长,春夏秋冬温度变化都会导致内部光缆出现断裂,你若想 长久使用只有更换国标的那种室外用铠装光缆才可以稳定,这都是我实践后得出的经验总结。

另外你若监控和宽带一起走的话购买4芯或者6芯的室外用铠装光缆即可,好像记得型号是GYTA或GYTS,单模铠装光缆,其中烽火牌子是最好的,电信级即可,缆外径至少大于0.85mm.不要让买家做2端的头子,因为你布线的时候要穿线,做了头子不好走线,反而在穿线过程中容易导致做好的头子弄断,最后得不偿失。
下面讲自己制作头子过程,首先不要相信热熔接的一定好于冷接的说法,我看你那光缆让卖家做的想必一定是被毒鸡汤洗脑过。在原理上分析热熔接的一定是优于冷接的,无论从耐久性或光纤损耗程度上讲,但是但是关键在这里,对于业余人员来说这不重要,只要能稳定连通,哪怕损耗大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传输10几公里的城域传输。所以我选择冷接才是王道。换句话说就是这里可以省钱,一个头子热熔要100-300,个人觉得划不来。
下面将冷接过程,你需要买一只红光笔(用于寻找光纤用)、一台手动光纤切割刀(能用就行)、米勒钳(可以用好点的斜口钳代替),当然我讲的是最低成本,你若有钱那就购买原样或者选高端贵的买。购置一定数量的SC冷接子(和你光纤收发器接口匹配即可)。小心的剥离皮揽光纤,剥离最外层防水层,再剥离铠甲层,最后剥离浸油层,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芯的光缆内芯了。挑选一种颜色的光芯,使用米勒钳剥离纤芯最外层的那层薄膜,使用光纤刀切割合适长度,这里细节可以观看制作SC冷接子视屏教程我就不过多讲了。这一步最终完成后是一个冷接子SC头尾部跟着一根头发丝样的纤芯*个人建议在这里SC冷接子内部使用AB胶进行固定*。将这个SC冷接子头插在尾纤盒内的接线柱子上,同样的方法制作一根SC的皮纤和这个SC头对接。最后这根皮纤的SC头接在光纤收发器那里。2端都是那样操作即可,最终实现了皮揽光纤的冷接。若不明白私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有用交换机,两端的路由器都有一个WAN接口和四个LAN接口。

A端宽带从光猫出来后进路由器WAN口, ...

最简单的就是从路由关闭dhcp,摄像头和收发器B端及电脑都接到路由器的LAN口。收发器A端接到摄像头交换机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有用交换机,两端的路由器都有一个WAN接口和四个LAN接口。

A端宽带从光猫出来后进路由器WAN口, ...

相见我12楼帖子,你要单模多芯的室外用光缆才能实现既走宽带又走监控,还预留几芯供日后升级溶于使用

网友D:
B端不要用路由模式,设成成交换机+ap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方案有些问题,即那根光纤不能长时间稳定使用,我都实践过的,现总结经验告诉你。

你这种光纤是室内皮 ...

谢谢指点!

三大运营商都是用这种纤给客户装宽带的,有的从光分到用户家也是几十上百米,没见用铠装光纤啊?你看图片上那城中村密如蛛网的光纤,除了主缆,都是跟我买的这种一样,也没见损坏啊?

这之前从来都不知道还有冷接这种方法,只是家里装宽带和移机,看师傅执融接过几次,还以为只有这种接法呢,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洗脑之说,要说,也只是我不懂无脑瞎装吧。

卖家接好插头,不像三大运营商上门服务的师傅那样接一根尾纤,而是直接把蝶形光纤一边的粗钢丝剪掉一段,光纤这边还有两根细钢丝,一起装进插接头,不知道在插接头里面有没有把细钢丝固定,布纤的时候也是怕弄断,很小心,这样接好处是感觉插接头跟光纤连接比较硬,不容易损坏,坏处是插在收发器上也不容易让线服贴。经你科普,以后要是断了就想办法自己冷接。

网友:
绑在一起,咱也受法律保护了!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从路由关闭dhcp,摄像头和收发器B端及电脑都接到路由器的LAN口。收发器A端接到摄像头交换机上 ...

明白了,收发器A端是从摄像头交换机上获取宽带信号,对吗?那A端监控交换机得接光猫出来的宽带信号对吧?那监控交换机是POE交换机,POE交换机输出的电压会不会对光猫或光猫这端的路由器造成影响?

您所说的从路由是指B端的路由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B端不要用路由模式,设成成交换机+ap就行了

在考虑这种模式,因为B端房子有七层,想在每一层装个AP,目前A端的带宽是千兆的,有可能网速不够,但想试一下,不行就升级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见我12楼帖子,你要单模多芯的室外用光缆才能实现既走宽带又走监控,还预留几芯供日后升级溶于使用 ...

日后升级就不考虑了,城中村,年年都说要拆迁改造,能用的话用几年,以后可能要在B端独立安装宽带,因为有七层,每层三套,都出租了,租户都想要宽带网,想在每层装个AP,目前A端带宽是千兆的,估计不够。房子要是不拆迁,大概率是要独立安装宽带的。那么就只需要把B端的监控信号送到A端。

没办法换多芯了,就单芯尝试探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