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耳机,哪个质量更好一些?

楼主(2024-11-23):
白色的容易掉出来,
黑色的不容易掉出来

为何白色的这么容易掉出来呢
各位用过这种耳机么

网友A:
白色黑色套子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
用同样的套子听一下,自己觉得好才是好

网友B:
硅胶套大小不同,黑色的可能刚好配合耳道,白色的好像 大一点。试试吧白色的换成黑色的那么大

网友C:
不用说其他的,一句话白色的不要买,不管质量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黑色套子互换一下试试?

跟套子没关系,黑色的耳塞更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套大小不同,黑色的可能刚好配合耳道,白色的好像 大一点。试试吧白色的换成黑色的那么大 ...

黑色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说其他的,一句话白色的不要买,不管质量啥的.

不要买白色,也是因为容易掉出来么?

网友:
我有这个黑色的,京东的京造吧,质量还行

网友D:
这种造型的,音质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造型的,音质都够呛

这个耳机叫四核双动圈重低音炮,以前10元1个,现在涨价成2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买白色,也是因为容易掉出来么?

是的,这个耳机的耳帽设计不合理,耳机壳不能卡住耳蜗,耳机帽不能定住耳道,就是说戴上去不能动,一动就会松脱.

网友:
用手机打开foobar2000播放几首无损试音音乐,一听一对比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了。
外观一般看不出来,好的耳机至少标注R和L,但是标注的也不见得就是好耳机,只有对比一下立马露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