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看看这九个T12控制板,哪个更优秀更可靠?

楼主(2024-11-23):
T12(616)热潮之后,C245兴起,我了解一番发现其先天不足:
很多基于T12焊台改造,用开关电源直流供电,无法抵消热电势,又无法消减大部分电磁干扰,还盲目追求大功率,后果就是控温不精准,烧结烙铁头镀锡面。
而且高清彩屏不长寿,成本不低。

我看到不少人说T12通常足够了,于是搜了无屏幕的(测温仪更准),发现用料改进不小:直插元件过载能力强,回温更迅速,结实耐用。
架构和元件都差不多,只发图给大家评鉴,哪款设计和做工更好。如另有更好的请分享!

T12烙铁头就推荐“安立信和西安头”。

补充内容 (2025-7-15 20:29):
6(即9)采用LM393比较器,升温更快、控温更准。

网友:
我在用白菜的,想买个带显示的,看下温度

楼主:
我开头就说了不准确的,意义不大,不如你(借)用测温仪测几次,用小刀标记3个关键的实际温度。

哇太离谱了!
我搜了下T12手柄,没技术含量的这东西居然都敢卖二三十元。控制板这么高科技的居然才几元十几元。
你们有没有什么手柄推荐的?

网友A:
感觉都一样,只是元件封装不一样而已

网友:
T12控制板做那么花俏,带屏幕显示,不明白意义在哪里?

网友B:
做了一个直插版的,上电不能用,扔那里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个直插版的,上电不能用,扔那里不想折腾了

那就买一个吧,别人长期测试使用良好的。而且才十元左右,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一样,只是元件封装不一样而已

直插式(Through-Hole Technology, THT)与贴片式(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SMT)元件的电气性能各有优劣,并不能一概而论说哪一种技术在所有情况下都优于另一种。选择使用哪种类型的元件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设计要求以及成本考虑。

### 直插式元件的优点:
- **机械强度**:直插式元件通常具有更好的机械强度,因为它们通过穿过电路板的孔并从另一侧焊接来固定,这使得它们在需要承受较大机械应力的应用中更为适用,比如经常需要插拔的连接器等。
- **耐高温**:由于焊接过程中使用的热能较少直接作用于元件本身,直插式元件可能更适合一些对温度敏感的应用。

### 贴片式元件的优点:
- **小型化**:贴片式元件体积更小,重量更轻,适合于高密度装配,有助于实现设备的小型化和轻量化。
- **自动化生产**:SMT技术更易于实现自动化生产,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 **高频性能**:对于高频信号处理来说,SMT元件由于其较短的引脚长度,可以减少信号路径上的寄生电感和电容效应,从而改善高频性能。

### 结论:
两种技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各有优势。例如,在需要高频信号传输或追求产品小型化的场合,SMT技术可能更加合适;而在需要较高机械强度或某些特定安装方式的情况下,THT技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此,选择直插式还是贴片式元件应根据具体的设计需求来决定。

网友:
比较喜欢分立元件的

网友C:
理论上买温漂低的耐用,但是实际上半斤八两,性能接近。当然我会选直插,后期好判断和维修操作距离大。主要是贴片坏了肉眼看不出来,直插肉眼可以辅助判断。

网友:
正打算买个9号大师开源的板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一样,只是元件封装不一样而已

担心有BUG,此前看到几个这种案例。

细看总能看出高低,哪个更合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买温漂低的耐用,但是实际上半斤八两,性能接近。当然我会选直插,后期好判断和维修操作距离大。主要 ...

担心有BUG,看设计布局哪个更好呢?

网友:
白菜白光用了快十年了吧,感觉很好用,后来朋友送了一台936,没T12好用,后来买了936大马蹄,改成大功率烙铁了;现在就是焊接小件用T12,大的焊点用936.

网友:
这么多,可以买个带显示器的了。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都是可以玩玩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都是可以玩玩得

烧头漏电就不好玩了呀

网友:
哈哈哈,,赞同楼主的观点,现在盲目追求大屏和速热其实没意思。看焊点呢,还是看屏幕,T12 的72W 功率,大部分手上的笔记本电源都能应付,而现在动则几百瓦的功率,对开关电源是个很大的挑战。回到楼主的图片,总结了下区域,现在做控制板的地方,分别是四川,山东,东北,海南。

网友:
请问,没有屏幕的t12有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