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个我觉得价格有点吓人的话筒其实还没有坏.......

楼主(2024-11-23):
朋友拿来一个水滴话筒,说是不能用了,
折腾了一阵,传几张图水一帖。
马家看了一下价格,美丽。

脸上有一个电源开关,按不动(一点行程也没有)也没反应.
不拆开看看咋行?

肚皮是这样的。

侧面

开拆......
肚皮可以直接滑开,卡扣已缺了一个

电池可以拆下

壳子用四颗螺丝连接,芯子有两片板子。

芯子翻过来

两片板子用接插件连接

本想拍一张清晰一点的板子,装回去完事后才发现手抖了......

板子上那个电源开关也一点行程也没有,但也不像坏了的样子。
这才想起检查电池,不到3V,
充电后按开关能正常开机关机,
难不成那个电源开关是压力传感器?
下图是开机后的样子

完。

楼主:
我这边图是正常的呵
多刷几下

网友A:
看到这垃圾14500就感觉到这产品好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垃圾14500就感觉到这产品好坑人。

这东西我等草民用不到........

网友:
很明显陶宝上的价格是用来应付检查的,或者是欺骗小白的。有些奸商喜欢这样做,让小白或甲方领导看做对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图是正常的呵
多刷几下

图片没有压缩下,其实没必要这么大的。

网友C:
就想知道紫灯啥干啥的

网友:
就这货还1千多,哪儿值1千多块?

网友:
这么多的灯,用途是什么,红外发射?

网友:
价格打个一折才勉强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想知道紫灯啥干啥的

那个紫灯是手机拍出的效果,
实际肉眼看不到发光,
我认为那些发光管是发射红外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没有压缩下,其实没必要这么大的。

都是处理过的,水平1000像素,一个图片只有200k左右。

网友:
价格虚高了

网友:
一个伪装成鼠标的话筒。

网友:
应该是红外方式传输。

网友:
这么贵,不是智商税吧

网友:
这价格也太离谱了

网友:
小数点是不是点错了,价格真的很感人。

网友:
这价格可能就是如楼上所说,给领导或甲方看的。
这样才有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