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儿童玩具电池充电改造,剃须刀换电池

楼主(2024-11-23):
家里新进一儿童玩具,使用充电电池,但美中不足的是采用插头连接。每次要充电时,都要用螺丝刀将后盖打开,拔下插头取出电池,在插入充电的插头完成充电,很是麻烦。

是这种带锁扣的插头。

网购的type-c母座带板充电器,去掉R5,使充电截止电压达到4.19V。(原来是4.01V)

开口,安装,固定,完工。

十多年前的一个剃须刀,近来因电池的原因越来越不耐用了,甚至只能即充即用。

供电是一节镍氢电池,无容量标注。

找了一节1800mA镍氢电池实行更换,更换后正常。

网友:
感觉剃须刀山寨货

网友:
恰恰相反,我觉得剃须刀是正品

网友A:
开了孔,充电方便了,但防水性也差了。

网友:
剃须刀空间很多

能放两节电池

网友:
那个充电模块好像是之前他们玩得挺多的那个电ZI烟的充电模块?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B:
我也个类似的剃须刀,电池坏了,换了法拉电容,可是充电电流太大了,一插充电器就保护了,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那个充电模块用到这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个类似的剃须刀,电池坏了,换了法拉电容,可是充电电流太大了,一插充电器就保护了,不知道有什么好办 ...

为什么不能找到合适的电池换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孔,充电方便了,但防水性也差了。

这个玩具不论开口与否,都不需要考虑防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找到合适的电池换上呢?

不是常规的电池,两个都换要快20块,不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