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制一个最便宜的RTS5170读卡器!

楼主(2024-11-23):
看到论坛内有大拿用RTS5170的读卡器读取EMMC BOOT分区的方法来扩容,也想着自己能尝试一下,好把吃灰的天猫精灵扩容一下,所以先弄齐要用的工具!
在某鱼上看到有买带RTS5170的读卡器拆机板,挺便宜的,于是买了两块,今天收到后就进行了改装!
芯片

收到的板子没有USB线,要自己拆掉排座焊线上去!

由于板子没并没有3.3V的芯片供电,所以使用3个4148的二极管串联进行降压!插电脑可以识别,

读取EMMC还没试,材料还没齐!

网友A(2025-03-31):
不错。 有BGA烧录座方便,不用每次都焊接,主要是这个贵得。

网友B(2025-05-29):
引用 网友A:
不错。 有BGA烧录座方便,不用每次都焊接,主要是这个贵得。

请问大神,我用的也是5170编程器带烧录座,从正常机顶盒拆下emmc装入编程器,pe系统分区软件下只看到一个空盘,看不到任何分区,这个是怎么回事?win系统下使用分区软件也是只看到一个空盘

网友:
看起来还没有凑齐,不然帖子早就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我用的也是5170编程器带烧录座,从正常机顶盒拆下emmc装入编程器,pe系统分区软件下只看到一个 ...

分区格式不一样 肯定不识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