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3C8T6实现内置音乐的“U盘”

楼主(2024-11-23):
原理:模拟FAT32文件系统,实时合成计算出WAV文件数据内容
下载地址:
https://wwsb.lanzoul.com/i6Gaf2fzr4pe
烧录到带USB的STM32F103C8T6开发板上,把开发板USB口插电脑上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里面4个WAV文件都是一样的,点开其中一个,里面有三角波简单合成的一段Never gonna give you up音乐(显示的总长度3个多小时,但是有声音的部分实际内容长度约1分钟)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楼主:
单片机合成音乐,借用电脑喇叭来播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合成音乐,借用电脑喇叭来播放

我咋感觉是杀鸡用牛刀?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是杀鸡用牛刀?

也可以把合成的音乐文件复制出来使用

网友B:
根据主机访问的扇区实时生成相应的数据,小内存模拟大容量,看看还有什么场景可以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主机访问的扇区实时生成相应的数据,小内存模拟大容量,看看还有什么场景可以用得上 ...

之前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是杀鸡用牛刀?

应该是某个项目中的一个小步骤

网友:
单片机合成音乐

网友:
有源代码吗?

网友:
这个可以做个MP3吗

网友(2025-04-15):
牛人,烧录到带USB的STM32F103C8T6开发板上

网友C:
这外面是挂了flash吗?哪种类型的flash啊?
这个用来当U盘使用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外面是挂了flash吗?哪种类型的flash啊?
这个用来当U盘使用可以哦。

没有外挂flash,就是有点类似假U盘扩容盘的那种意思,报告一个大容量,然后合成数据返回电脑,让电脑以为里面有这么多数据

网友:
无法删除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