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电子倒计时器/定时器

楼主(2024-11-23):
科室里几个电子定时器开机无反应,护士长拿过来让看看

同一批买的,外观一样,也有叫厨房定时器,几元钱一个那种,网上大把。
正面三个按键,从左到右是:分钟,秒,开始/停止,分秒键按一下加一个数,两个一起按清零,电源开关在右侧

背面,磁吸+塑料支架,开孔下是喇叭/蜂鸣器

一节AAA电池供电

内部,结构很简单

液晶屏与主板用导电胶条连接,好评,不是斑马纸,那玩意儿一次性,搞不定

测了测,导线没问题,机械开关坏了,不通电,暴力拆开

用砂纸打磨两侧接触端

重新复原,故障排除,感谢围观

网友A:
你这么干,不利于GDP成长...........................

这个开关就是多余的...................这玩意不耗电.....................

网友:
家里有两个同样的,看到开机无反应,就知道不是开关就是电池了。

网友:
便宜货开关不舍得花钱

网友:
这小东西用处还是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干,不利于GDP成长...........................

这个开关就是多余的...................这玩意不耗 ...

说的正点,又不是自己用,哈哈哈

网友:
这个小东西真好用,专治记性差,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开关拆解图片拍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干,不利于GDP成长...........................

这个开关就是多余的...................这玩意不耗 ...

+1,严重阻碍了GDP增长..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j

网友:
一模一样的

网友:
一个晶振一个牛屎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便宜货一个晶振一个牛屎

网友:
这种定时器内部电路够精简的

网友:
有时间显示功能吗

网友:
神油喷喷就行了,没必要拆开清洗

网友:
这玩意不怎么
耗电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确实简单

网友:
来回拨几下就是了。。。
这玩意可以防止烧坏锅具。。。

不过现在有些燃气灶自己就可以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