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粘电源壳子的胶水如何选择

楼主(2024-11-23):
最近学习修电源,副产品也就是有些修好的笔记本电源,拆的时候废了老鼻子劲,现在问题是如何把它们粘回去?坛友们都用什么胶水?最好是透明的比较美观一点

网友:
硅橡胶可以用黑色或透明的,不明显,下次也好拆。

网友:
玻璃胶?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一般都是超声波焊接想恢复原样真的不好弄好不如胶带一裹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502,粘好了挺结实,稍微有点白色粉末,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能融化这种abs塑料的溶液是最好的粘接剂,不过大部分有毒。比如甲苯、丙酮、香蕉水,网上卖的卸甲水主要成分也应该是丙酮吧?

网友:
能融化这种abs塑料的溶液是最好的粘接剂,不过大部分有毒。比如甲苯、丙酮、香蕉水,网上卖的卸甲水主要成分也应该是丙酮吧?之前用甲苯,现在改用洗甲水。保证通风良好,开电风扇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简单点就是用电工胶带缠在外壳上,也可以用直径大点的热缩管套在外壳上。

网友:
点四个角就可以了,502

网友:
我也希望知道

网友:
TB去搜油性胶。

网友:
我用502还不错

网友:
透明胶就行。还方便散热

网友:
考虑下次拆修方便就直接电工胶带

网友:
黑色或透明的AB胶

网友:
直接上502   还是不错的

网友:
硅橡胶704就行

网友:
705胶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704、705都可以,多涂点,扎带绑好等来劲。这个天大约一天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