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拆开外壳是FC3379,但是量产还是失败Change SDR Mode Fail/Error Code 34

楼主(2024-11-23):
前面发清华文创u盘的。

拆开金属外壳看到了是一芯的FC3379。
用官网工具FCMptools_U3_20220608_FC3379BB,能查看到,但是无论怎么调整设置只要点击量产就Change SDR Mode Fail。
也查看了群里的攻略和[精品]一芯最新FC3379BB主控 电脑装机优盘64G_USB3.0量产详细过程图解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这个帖子,但是换了其他工具都不行,换FCMptools_U3_20240508_2.25.20.16这个版本的直接打开就会报错代码34.
有不有大佬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把设置图放上来

网友:
换软件,低格,不要高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图放上来

用这个工具FCMptools_U3_20240508_2.25.20.16,怎么调整都是报错了。
换了官网的FCMptools_U3_20220608_FC3379BB这个用默认的主控打开就会Change SDR Mode Fail。试了一下菜单的其他主控,可以有显示,指定主控可以量产了。但是量产了好几次都只能到16G多,无法还原32G。且量产后拷贝文件试了一下,不到USB3.2的标准,比正常的3.2的盘要慢四五倍。
大佬们帮忙看看,下面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工具FCMptools_U3_20240508_2.25.20.16,怎么调整都是报错了。
换了官网的FCMptools_U3_20220608_F ...

固定容量那个选项选不固定/指定flash类型可以换成别的同制程的试试/ecc直接拉到15/换成usb2.0的接口开卡/速度上不去就强制半容,产品设定里面BCDUSB记着选3.2的,这几个法子换着用或者同时一起用,多试几遍,我开过一个海力士的片子卡了我两三天才开出来,fc3379这神仙主控开乱七八糟的片子主打一个玄学

网友:
也可以多换几个版本开卡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容量那个选项选不固定/指定flash类型可以换成别的同制程的试试/ecc直接拉到15/换成usb2.0的接口开卡/ ...

使用了很多遍,目前用这个版本FCMptools_U3_20220608_FC3379BB量产出来了,但是传输速度始终比较低,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只有2.0的样子,达不到3.0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x.lanzouv.com/iLRk52frtire

用这个试试

谢谢你 兄弟  和我的好像配套

网友:
重新焊接试下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C:
https://wwwx.lanzouv.com/iLRk52frtire

用这个试试

这个有用,我25年1月买的64G 海康威视U盘用这个量产成功了。

网友:
感谢分享,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