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优派VG2438显示器拆解

楼主(2024-11-23):
这个优派VG2438显示大约用了有10年了,目前没出现啥问题,质量还行,拆了看下用料什么样,顺带清下灰。

这个显示器的主板,左侧的是液晶驱动板,中间的是电源板,右侧的USB接口板了。

电源主板,目侧电容没有鼓包和漏液。

液晶面板是24寸的三星液晶面板,型号是LTM240CL04。

液晶驱动板,主控IC型号是NT68856UFG。

这是USB 3.0的接口板,可以连接电脑进行USB扩展。

触控板

显示器顶部还有两个小喇叭,音质不什么样的,只能听个响了。

网友:
虽然还能继续使用,但液晶屏的面板老化是个问题,显示效果差异明显

网友:
显示器现在就这个样子

网友A:
多年前常去的网吧全是viewsonic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都是集成模块了

网友:
看主页上的小图,我还以为这显示器里改造加装了一个树莓派变成了一体机呢,就赶紧点进来看看

网友:
可以的,当年三星中低端用的都不是三星面板

网友:
显示器基本不坏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常去的网吧全是viewsonic

便宜量大,网吧最爱

网友:
这就是个组装厂吧

网友:
居然是usb 3.0的

网友:
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
以前的显示器电源板,主板分离,维修方便。

网友:
里面还挺整齐的,看起来不错。

网友:
我尝试拆过两台旧显示器结果都失败了发现卡扣太牢固了。

网友:
这个质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