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少见的麦兴尼超薄转子线圈直流电机

楼主(2024-11-23):
旨在展示直接上主角

两轴同向输出

上段齿轮组件

电机用大磁环和碳刷

转子线板,很薄的一块板用胶粘在芯轴上

全家福

看看线圈,玻纤板双面镶嵌的铜线

展示完毕,有知道用途大神可以科普科普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直流电机比较少见。

网友:
焊机用的双送丝轮送丝电机 今年拆了10几个了 里面有一块大强磁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电机,谢谢分享

网友:
很特别原理如何工作

网友A:
这转子啊啊啊。我想偷走镜面抛光一下,用环氧树脂浇注做个摆件玩

网友B:
转子线圈是印刷的吗?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金灿灿的很漂亮 啊。

网友:
这线盘好看,

网友:
第一次见,铜线盘像艺术品,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子线圈是印刷的吗?

印刷的没这么厚啊,是压扁的铜条双层拼接,外圈齿状的就是焊接头。

网友:
焊机送丝机上面的电机,确实精巧。

网友:
很少见,成本不会低了

网友:
这个特别,很少见啊,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个电机很漂亮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电机,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转子啊啊啊。我想偷走镜面抛光一下,用环氧树脂浇注做个摆件玩 ...

这个被折断了,你真喜欢,某宝上有单独线圈板卖,不过要120一张,早知道这么死贵,就把整个电机挂海鲜市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