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修电源,运气好简单修复

楼主(2024-11-23):
家里监控录像机滴滴叫我就知道有摄像头掉线了,查了下没上线的那个摄像头有电压,但是本着经验主义还是换了一个电源,结果摄像头就工作了。
本着学习的选择拆下来的电源尝试维修下,结果就发现一接负载就不行。
拿镊子电桥一测400v10uf的电容容量不对,d值也偏高

于是换了电容
电子负载测一下

好了,结束

网友:
看电容内阻都285千欧了。

网友A:
工具不少呀

网友B:
设备这么好,不叫菜鸟了,要叫专业修电源了。

网友:
这个工具真方便。

网友C:
这个镊子电桥自己做的吗?

网友:
桌面干净,表不错

网友:
我有楼主同款TEC电池容量测试负载

网友:
一看就是老鸟,还菜鸟??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D:
这明明是楼主自谦!菜鸟顶多有万用表加电烙铁,你这镊子电桥就是菜鸟没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设备这么好,不叫菜鸟了,要叫专业修电源了。

你这菜得有点假。

你个老鸟不地道啊

网友:
老鸟的维修工具到位,修起来得心应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不少呀

差生文具多,水平不咋滴,工具得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这么好,不叫菜鸟了,要叫专业修电源了。

就喜欢买工具,陆陆续续买了好多,修电源也是最近开始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镊子电桥自己做的吗?

小黄鱼买的,自己做一个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菜得有点假。

你个老鸟不地道啊

真的菜,前段时间刚刚学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明明是楼主自谦!菜鸟顶多有万用表加电烙铁,你这镊子电桥就是菜鸟没有的 ...

为了测电容才买的镊子电桥,刚好用到了

网友F:
我到现在都不懂D值是啥意思?所以觉得你有老鸟装菜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到现在都不懂D值是啥意思?所以觉得你有老鸟装菜的嫌疑

我就知道高了就得换,视频都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