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完美将标贴纸从纸箱上揭下来?

楼主(2024-11-23):
从塑料表面我曾经试过,吹风机加热,镊子慢慢揭开。

但是纸箱,而且标贴略大(约两个手机面积),不知道有无更好方法。根据以下视频,似乎可以: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2975279066614518747&source=

只不过有点好奇,他是热风枪,温度应该挺高,热敏纸怎么未变色?所以加热到什么程度为宜,电吹风行不行?

如果不行,仿制打印一张也有难度,字体,不干胶纸的质感,都很难做到相同。

不做坏事。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求经验,谢谢啊先!

网友A:
热风筒加热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筒加热就可以

热风机吗?我有,但不在身边,电吹风行不行?

网友:
我试过电吹风会变色啊。查了一下热敏纸有60度150度的,还有视频里那个胶带也挺神奇,事先切断了吗

网友B:
百问不如一试...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问不如一试...

只有一次机会,梭哈吗?

网友:
仍然是用热风枪吹啊,不停吹,吹到粘胶融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次机会,梭哈吗?

编,继续编...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次机会,梭哈吗?

先拿别的试,试好了,再来弄这个不就完了。

网友:
慢慢剥离,可以完美揭下,稍微快点就不行了,会撕坏

网友:
温度掌握很重要,

网友:
要啥吹风机啊,平心静气,坐下来,慢慢慢慢慢慢的。。。。。没有揭不下来的

网友C:
试试低温?   冰冻了有些胶水是硬的,

网友:
温度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次机会,梭哈吗?

这事就像伪造圣旨,你伪造一个是杀头,伪造十个也是杀头,可是如果你伪造一百个、一千个,那你就是皇帝了
所以,还不如直接梭哈了,反正标签机也不贵(打快递单的那种国产机200块左右吧,最垃圾的斑马商用桌面机,听一个做工业设备的说批量价800块就能买到),热敏标签这玩意某宝上通常最少是10卷起订制的,如果你舍得多花一点,一卷定做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只是一个成本与收益是否对等的问题了。
就比如我当年在某商场资讯室上班时,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帮一些商户们打标签,改所谓的吊牌价

网友:
又学会一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低温?   冰冻了有些胶水是硬的,

低温下胶水会失去粘性,之前我给一些空玻璃瓶去标签就是直接泡到液氮里,然后拿出来标签就能直接分离,瓶子上也不会有残胶

网友E:
电吹风调到高档也是可以的,先吹开一脚,吹有胶面,然后扩大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吹风调到高档也是可以的,先吹开一脚,吹有胶面,然后扩大范围。

多谢指教。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温下胶水会失去粘性,之前我给一些空玻璃瓶去标签就是直接泡到液氮里,然后拿出来标签就能直接分离,瓶 ...

好方法。之前口香糖可以冰块,有助于铲除。但是您这个一般搞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