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有线打印机改造成无线打印机,用哪种路由器方案好?

楼主(2024-11-23):
这些路由器对不同类型打印机的支持怎样?

是否换个打印机,必须在路由器上装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A:
最简单的换个自持无线的打印机
还有就是买个无线打印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换个自持无线的打印机
还有就是买个无线打印盒子

无线打印盒子,里面也是个openwrt之类的东西?

网友B:
无线打印盒子也挑打印机,问清楚卖家支不支持,关键那个盒子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打印盒子也挑打印机,问清楚卖家支不支持,关键那个盒子也不便宜!! ...

你说的哪种无线打印盒子?

盒子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哪种无线打印盒子?

盒子要多少钱?

京东搜索无线打印共享器,我记得好像一百多,时间长了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搜索无线打印共享器,我记得好像一百多,时间长了忘了!

好像挑打印机型号的

网友:
维斯易联有线机共享服务器USB改网络打印机手机打印远程打印云盒
给单位上用了好几个了,挺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挑打印机型号的

是的,上次帮别人找,结果他的打印机正好不支持,放弃了!

网友:
能刷老固件的很多都可以的。不过还是弄个直接支持的多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哪种无线打印盒子?

盒子要多少钱?

最常见的就是家长群里经常提到的打印小白盒,硬件全新的100多,小黄鱼上80块左右吧,这个玩意的好处是有配套的手机APP,坏处就是貌似这玩意按年收VIP费
回到问题上来,除了常见的OP外,多年前的DDWRT也支持网络打印,没接触OP之前,就是买了一台烽火的电信定制路由,让卖家改了16M闪存和64M运存加了外接天线然后刷的DD,放在办公室里接了一台HP的神机1005,6台电脑共用这一个打印机的。
直到后来K2出世,然后跟着大神们学刮U加USB成功后,才换成了OP的,打印机也换成了带复印和扫描的HP126A,但用起来是网络打印正常,网络扫描用画图识别不到扫描仪,用HPSMART,有时正常有时又不正常,最终解决方案是又买了一台USB的2切1,一端接K2上用于网络打印,另一根线接离机器最近的那一台电脑上,平时把开关切到路由这边,需要扫描但无法网络扫描时的时候去那台电脑上,把开关切过来通过USB连接来扫描。
再再最后,公司直接换了自带网络打印的HP126NW,去年又买一台前面板带USB口自带输稿器,扫描的时候接上个U盘可以直接把扫完的PNG文件存入U盘的HPM227
去年闲的时候,把很早之前买的一台极1S改了短天线刷了老毛子,然后发现老毛子的USB功能貌似更加强一些,除了支持USB挂载硬盘和USB打印外,竟然还能支持USB口的WIFI棒子,并且在无线打印这块,还专门提供了一个网页说明,来告诉你他们支持哪些型号的打印机。

网友C:
如果是已有老打印机的情况下想玩网络打印,随便买个7620或者7621并且带USB口的路由刷机后改造应该是最省钱的,前提是自己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否则小白的话还是买市面上已有的成品设备。
反之,如果没有打印机但想用网络打印,那我建议是,直接加钱一步到位,买厂家本身就自带网络打印的机器反倒可能更划算,就如上面提到的HP126A和126NW,后者自带网络打印并且还直接无线WLAN直连打印,二手的价格跟126A相比,也就差价在200-300之间,而如果你买126A后再去配成品盒子,多花的100多块还要回来了自己再二次折腾,还真不如少抽条烟或者少洗次脚,直接800左右买126N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常见的就是家长群里经常提到的打印小白盒,硬件全新的100多,小黄鱼上80块左右吧,这个玩意的好处是有 ...

老毛子支持佳能双面打印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已有老打印机的情况下想玩网络打印,随便买个7620或者7621并且带USB口的路由刷机后改造应该是最省钱 ...

小主机装windows,给打印机用是不是也不错

网友:
成本最低的就是局域网电脑共享打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毛子支持佳能双面打印机么?

支持佳能的机器有可能,支持双面的话,估计可能有点悬,明天我把那个机器翻出来给你看看

小主机专门联打印机,这种更加的适用于办公室这样的场景吧,普通家用虽说小主机功耗低,但苍蝇再小也是肉,时间久了照样费电费,当然,那种玩ALLINONE的玩家不在此列。

自动双面网络打印的话,目前就我知道的是,我们去年新买的那个HPM277是绝对支持的,因为我用了,另外就是某音或者某红书里提到的兄弟还有华为的新打印机(型号啥的没太注意),也是可以即支持网络打印又支持自动双面的,不过也有说兄弟的那个目前没有第三方的兼容耗材,所以后期使用成本不低。

网友D:
无线打印机稳定性不太好,,,,网线比无线稳定性更好,,速度加稳定占优。。。。

双向,,,如中途取消可能会出点麻烦

网友:
如果是老式打印机,自己不带WIFI功能,咸鱼上找个20,30元带usb口,能装openwrt的二手路由器即可。  如果打印机处有网口,那买一个10元到20元的迅雷老赚钱宝或者是下载宝就可以。光打印就装CUPS之类的驱动,打印机有扫描仪功能就装USB端口共享。 我家就是废物利用的白色下载宝 + EPSON L383, 打印机在书房,装好USB远程端口共享软件,打印,扫描功能都可以在客厅的笔记本和台机上无线远程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线打印机稳定性不太好,,,,网线比无线稳定性更好,,速度加稳定占优。。。。

一点不错,刷的路由器连接过打印机,偶尔会不能连接,正好打印机坏了,选了一款带网络接口的打印机

网友:
发现惠普可以无线打印,但是好像不是所有机型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