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折腾佳能MF445多功能一体打印机“打开主电源”报错故障

楼主(2024-11-23):
车间一台偶尔使用的打印机,在停用一段时间后开机出现“打开主电源 E202-0002”报障,无法使用;

开始自以为是如提示所言,属于电源故障,拆开来在板子上一顿乱折腾,没发现什么明显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

后面问询度娘,才知是复印扫描灯损坏,自检不通过,报了“打开主电源”故障;(牛头不对马嘴的报障信息),只有淘件换了

扫描排线很多折叠处,也是故障率特高件

淘来件发现是拆机旧件

换上后报障代码立即解除,证明确实是扫描灯的故障,我的故障件是开机自检时只显示红光,然后报障;正常的自检时依次显示红、绿、蓝光完成自检

只不过折腾好了报障问题,又有了新问题,估计长时间没使用,硒鼓已损坏,复印、打印均是白纸,扫描在电脑上显示正常,考虑使用率也就暂时不继续折腾了,白瞎了个扫描灯的费用…

网友:
好久不用,自己坏了

网友A:
买个兼容鼓应该不贵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兼容鼓应该不贵吧?

不贵才20多,但也不靠谱,因为上一个因墨粉用尽,换上的一套也就打印了20张纸不到,放至到现在打印不上了,也只是怀疑是硒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贵才20多,但也不靠谱,因为上一个因墨粉用尽,换上的一套也就打印了20张纸不到,放至到现在打印不上了 ...

检查一下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再差的硒鼓也不至于打20张就挂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老打印机的折腾成本太高了,不值得修了,自用不如换新,公司用更换新

网友:
确定故障了,修起来也容易

网友:
折腾成本太高了

网友:
兼容鼓应该不贵吧

网友:
公家的东西,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一时间找会计,查固定资产台帐,看看这玩意还有多久的折旧期,目前净值是多少,然后再联系维修服务方检查和报价,再去决定修是买新的才对,自己能不动手的尽量别动手,搞好了以后这样的破事可能全是你的活,搞坏了落人口实甚至能直接把资产报废的锅扣你头上

网友:
这故障信息太误导人了

网友:
打印机要轻量使用才能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