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广存固态硬盘收到什么软件可以测试是TLC的

楼主(2024-11-23):
广存1T固态硬盘收到,就是没有软件检测是不是TLC颗粒的,哪位朋友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检测吗,一般的软件都检测不到,商家标注是TLC的。
现在正在用VCR检测速度和坏道。90%多了,都是40毫秒以下。

楼主:
VCR测试完毕都是40毫秒以内,读写速度比闪迪128g的MLC快一倍,但打分低一些。4k不理想。

网友A:
固态不要扫坏道 这又扫不出的

网友:
是不是TLC有什么问题吗?买来正常用就是,再说你这杂牌没必要管这个,坏了换新买新

网友:
现在的固态硬盘销售,在公布的参数中就是不愿标注颗粒型号(是MLC、TLC、QLC),也不标出驱动电流参数

网友:
固态只有坏块,没有坏道这一说
确定芯片的类型,最保险的办法是拆了直接看闪存颗粒的激光字,再根据这查规格书,但这种只适用于正规的盘,用黑片、打磨重刻字的就基本没戏了。
另外如果把固态装到硬盘盒里,用论坛的芯片精灵不知道能不能看,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除了2258xt主控用tlc,,这几年其他主控盘基本都是配q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2258xt主控用tlc,,这几年其他主控盘基本都是配qlc,,

芯片软件里没有这个盘的主控。

网友:
反正这个盘 看固件 应该是螃蟹的主控 可以用螃蟹的flashid读一下看看

网友:
小白求助,ROM后显示不是1G,开卡工具也识别不到硬盘,咋回事啊?

网友:
信息量太少,不好判断。最好是拆开看看是什么主控。应该不是慧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不要扫坏道 这又扫不出的

看速度怎样

网友:
测速用cdm不好吗

网友:
瑞昱RTS系列主控,找个5735开卡工具读下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