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真正彻底删除Edge浏览器的账户信息

楼主(2024-11-23):
新版edge浏览器中的账户信息,在edge浏览器 “设置” -> “个人资料” 中怎么删除都删除不了(删除成功但信息任然存在)。

于是上网查找资料,发现全网的方法没有一个成功,基于查找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经验最后终于把edge浏览器中的账户信息彻底删除。
删除信息位置有4处,方法如下:
在操作前先把电脑重启一遍,重启后请误打开Edge浏览器。
一:删除“电子邮件和账户”中的用户帐号信息
  右键“开始”菜单 -> “设置” -> “帐户” -> “电子邮件和账户”,然后删除账启。

二:从硬盘中删除edge浏览器用户数据
  注:这里有2处要删。
  1. 当前用户下的edge浏览器用户数据。如我的当前用户为“administrator”,位置应该是:“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Microsoft\Edge\User Data”,删除整个“User Data”文件夹。
  2. Default用户的edge浏览器用户数据。位置:“C:\Users\Default\AppData\Local\Microsoft\Edge\User Data”,删除整个“User Data”文件夹。

三:删除注册表中的edge浏览器用户数据
  按WIN+R组合键打开【运行】,在运行中输入regedit确定,CTRL+F组合键进行查找,输入【IdentityCRL】,然后进行查找,查找出来后在【IdentityCRL】项上 右键 -> 删除。按F3查找下一个,重复,直到提示“搜索完毕。”。

网友:
从来不用这货

楼主:
资料的用处,得看你是技术员还是用户。
你用不用这货,跟需要不需要这样的技术资料扯不上多大的关系。
如果你是一个技术员这也不用那也不用,请问你怎么帮客户维修电脑?

网友:
学习了,把你的方法保存下来试试,在公司一个win10系统的电脑上之前我用自己的Microsoft账户登录了一下,后来我又注册了一个公用的Microsoft账户,删除了我个人的账户,但是在需要登录的地方,总是会公用账户和我的账户名字同时出现让选择,虽然点击我的账户没有密码登陆不上去,但是总觉得有些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