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9808+改升压锂电

楼主(2024-11-23):
20年时就改过了,那时micro USB充电口改在电池仓里,每次充电都需要拧开电池仓螺丝,嫌麻烦还是决定改支架下的type C口,充电板由原来的1A换成了现在的500mA立式。

并附上与另外两个万用表的测量电压对比,这两个新的买来基本没咋用

补充内容 (2024-11-25 13:14):
这个帖子是回复之前有人跟我说精度变低的问题,我的答案是没变化。

补充内容 (2024-11-25 13:15):
升压电路静态电流电池4V时测试是0.3毫安,这颗18650充满待机大概1年,我之前改了锂电大概3-6个月充一次电,根据我的习惯以后也是这么久充一次。

补充内容 (2024-11-25 13:16):
这个9808+是我13年买的。

补充内容 (2024-12-4 21:18):
测试发现这个万用表显示电池没电的电压为7V以下,改升压为7.2V,此时升压板空载电流0.18mA

补充内容 (2024-12-22 13:32):
今天把下取样分压电阻换成官方PDF的100K,上取样分压电阻换成1.1M,空载电流降为75uA

网友A:
充电一次能用多久。

网友B:
升压模块会自跑电,还是两节锂电串联方便,充电的时候分开充

网友C:
日穿钢板

钢板typeC口开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一次能用多久。

我平常3-6个月充一次电,如果不用这个电池大概11-12个月会自己消耗完

补充内容 (2024-12-23 09:23):
现在按照官方参数设置静态电流小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穿钢板

钢板typeC口开的好

有个打磨头特别适合开孔,我用来开塑料木头一般硬度金属都可以,我买的尺寸就是适合开type C口的

网友D:
我那表用6节AA电池,前两天也是弄了个升压电路整了个1000MA的锂电池放电池仓里面,挺好用的

网友E:
不错,这么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表用6节AA电池,前两天也是弄了个升压电路整了个1000MA的锂电池放电池仓里面,挺好用的 ...

那么大的仓,用5000毫安的软包尺寸刚刚好,空间还够加升压板和充电板口等

网友F:
呵呵,必须吐槽下,临时兴起改锂电,买了个9v的对插端子,没测正负极,改错了,直接吧万用表烧了,好不容易修好的
现在电池和升压板直接塞电池仓,盖子上装了一个c口充电,一个简易开关,开关接在电池和升压板之间,平时不用直接开路,省得他耗电。

网友:
升压模块静态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这么紧凑

我改830那个万用表更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模块会自跑电,还是两节锂电串联方便,充电的时候分开充

那你的多久充一次电?

网友:
开关是否可以接在电池正极上面,开关断开后就不消耗电池了,只有电池自放电的消耗了,这样岂不是能用更久?

网友:
单锂升压?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模块会自跑电,还是两节锂电串联方便,充电的时候分开充

测试发现这个万用表显示电池没电的电压为7V以下,改升压为7.2V,此时升压板空载电流0.18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一次能用多久。

现在充满一次升压电路能待机快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模块会自跑电,还是两节锂电串联方便,充电的时候分开充

你总不至于1年都不充电吧,现在充满一次升压电路大概可以放快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必须吐槽下,临时兴起改锂电,买了个9v的对插端子,没测正负极,改错了,直接吧万用表烧了,好不容易 ...

我这次改也接反了,焊上线一会儿,当时还好奇升压板怎么发热了,然后看到万用表的反接保护二极管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