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1211液晶屏点平板

楼主(2024-11-23):
20211211 周六 晴天
    早7点半起,8点半来,刚到不久,黑胖子保安哥来了,
    估计是工地快放假了,工人走了,他捡了一个箱子来。
    里边4个对讲机,一个没有电池只剩下电池壳子,没电机只剩下塑料壳的不知道什么电钻之类的东西,
    这算是送我的东西,4个对讲机至少要修上一对,给他凑出来一对就行,
    说是哄孩子玩,结果不是客气话(是他哄孩子玩,开始以为是送我哄孩子玩呢)
    说回头过来拿,取走上次修不了的电磁炉,这个免单了,又还前次欠的十块钱。
    走后没多久,我刚电脑开机,又来个哥们,问修电饼铛不,我说修,
    于是,拿来,一看是个电烤盘,前面是机械旋转调温,上面就一个纵深的电热锅
    (盘,深度约一掌厚曰盘,深度约一掌高曰锅)
    不过电了,但是亮灯,拆开看加热盘,上面的240°温保挂啦,
    没有这玩意,考虑到有也没用,换上还得坏,因为电热管有一段弹出来了,
    用木头和锤子砸回去,连通温保两端代替,问题解决。收十块钱,
    嘱咐他千万记住,别干烧,有人守着才行。
    刚走没多久,又来一位,修电动车充电器,说是车子开着充电,
    我说那也没事啊。他说现在就是眨么眼,我一看果然,俩灯都闪呼,
    我怀疑是错用充电器所致,跟人家混用了吧,他倒是不否认,
    拆开一看,HER304击穿,换HER508,搞定。不闪了,但是没输出,
    短路BT151也不行,最后发现印刷保险断,补一个点,搞定,收15¥网付。
    这就是一上午修的仨活儿。又闲了。2021年12月11日11:41:20
    下午来了,等到了我买的10+2.2¥的一块LED背光横流版,
    结果跟我呢M215HW03 V1的屏的6针缩体插针的背光不一样,太背了,这不白买吗?
    东西不贵,运费贵,唉,算白瞎了,先扔一边吧,
    看来那清华同方的一体机暂时还是不能动了,想起之前,狼魂送过一块LG的14的屏,
    叫LP141WX5(TL)(N1),一看后边也是30P的座,正好这些天找到一根27针的,
    跟那清华同方的一体机屏的插线是一样的,都是靠后少3针。
    这可能就是当年我从电脑城跟人家要的,烧毁了我的15寸显示器的那根线,
    插上,正好,这个屏好像是6对线的(TM叫6位?)
    结果,还是白瞎,背光还是搞不懂,查屏参,这种屏好像1280x800,
    电压3.3V电流350MA左右,背光功率3W,电压25-27V,
    那一条背光板子很窄,应该是Led毕竟没变压器,我试着在输出电容上接27V,
    没反应,点不着,只好作罢,后来不死心,根据经验,那7针座
    (跟6针座的清华同方的背光座对应,两头,都占了2-3针位置,
    靠我这边接个0欧贴片根据经验,这是12V啊,然后,对面那占据俩针的是地线没错了,
    二者之间还跨接了个0603的贴片电容,这没错了,焊上线,试机没反应,
    用镊子将12V和旁边的挨着的针脚碰一下没反应,
    但是,当从第4-3往回刮的瞬间,屏幕背面闪一下,原来如此,
    这说明,一个是EN一个是ADJ,于是,一个焊锡点解决,跟12V连上了,
    通电着了,这次可以试机了,结果,还是白折腾,没反应,
    又不死心,接上显示器信号源,送入彩条,还是白瞎,没反应,折腾半天都白扯,
    我怀疑,卖给我这套二手板子的家伙知道是坏的,所以才18.88¥卖给我,
    也就卖个电源钱,N-N-D,真坑啊,找半天之前NF们给的万能板子之类,都没发现,
    因为集中在一块了,要找到就都找到,找不到就都没有,烦死了,
    天黑,18点多,收起来吧,开始继续创作,记下来今天的故事,2021年12月11日19:14:55

网友:
这么巧,我最近也在玩22寸的屏,型号是三星的LTM215HL01。我那个是去年合作的电脑店接了某单位的活,里面有5个创维的22寸显示器都坏了,同一个问题,通电开机黑屏绿灯亮不开机,我记得我当时好像还在论坛发帖问了。去年还在某宝一家买了5张驱动板,谁知道买回来,故障不变。当时就告诉说问题大,划不来修了。后来,电脑店给客户从新配了5台新的,旧的全部给我了。后来,有两个显示器卖给回收废旧电视机的,剩下3台,因为壳子坏了,收旧电视机的不要。所以今年闲的时候,修好了其中一块板子。才发现,去年那个发给我板子的那个人发给我的是坏板。当时还死不承认,说他发的是好的。通过我今年修好一块板子来看,他当时发给我的全是坏的。因为原机壳子老化了,手稍微一用力,塑料壳子就碎了。所以决定最近组装三台,两台显示器一台电视机。过几天发帖子

网友(2025-03-03):
楼主玩的玩具我都没见过。

网友:
真缺德!坏就坏了,还卖给别人说是好的,缺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