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电池跑30公里降了5V电

楼主(2024-11-23):
二手电池收来的大单体电芯,方波控制器最高时速52公里,充到69.4V跑了30公里降到64.4V,平均下来每公里耗掉了0.175V,按照三元锂电池的标准的话可以跑130公里以上。

网友:
要看时速多少 25码 可以开更远

网友A:
多少安时的电池?

网友:
速度快,都让风阻消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安时的电池?

二手电池说来蛮邋里奇芭的,外壳写着宁德电芯里面电池壳上打二维码,但是却被打磨掉了,所以看不出是多少容量只能是自己通过试车来评估电池的容量。

网友B:
二手电池  明显容量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电池  明显容量下降了

看识别能力了,技术好可以淘到好货。。。。

网友:
买这玩意就像开奖

网友:
买这玩意就靠运气,像买彩票。

网友C(2024-12-25):
这个电压降低应该不是全线性的,看多大电池,多少A持续放电啊,我的lg e66 21串67安分容 20a持续放电,原装车电机控制器 跑了110公里电压3.1v左右, 冬天零上温度 ,当时带着5块20a电瓶,电瓶差不多30kg 人67kg

网友:
能搞到好的两手电池可是难上加难啊

网友D(2025-02-03):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降低应该不是全线性的,看多大电池,多少A持续放电啊,我的lg e66 21串67安分容 20a持续放电,原装车电 ...

我看了现在都是接极耳的货。你买了什么样的。。我在广东。大太阳下车子可能要到50度。。。。想用铁锂又看上三元大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现在都是接极耳的货。你买了什么样的。。我在广东。大太阳下车子可能要到50度。。。。想用铁锂又看 ...

也是接极耳的,你可以多堆点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接极耳的,你可以多堆点锡

我后来买了原极耳47.7到手傻了。。太短了不能上支架还有容量也小。。我工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