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肉眼感觉不到闪烁,但是用手机拍,画面闪烁严重,怎么办?

楼主(2024-11-23):
飞利浦的LED灯不怎么闪烁,

但是装修的灯池闪的跟个狗似的
怎么办

网友:
换灯芯    现在LED吸顶灯 便宜的很  ……

网友A:
既然频闪严重,那就得换掉。

网友B:
肉眼对频闪不是那么的敏感,但时间长了眼睛会难受的。
手机摄像头则敏感的多,这就是频闪严重,,还是赶紧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频闪严重,那就得换掉。

肉眼感觉不到频闪,但是手机拍摄就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肉眼对频闪不是那么的敏感,但时间长了眼睛会难受的。
手机摄像头则敏感的多,这就是频闪严重,,还是赶紧 ...

一圈的灯是不是线灯,不是球泡?

网友:
无图无真相,话说这又是在哪偷的图?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LED应该不会频闪吧?

楼主:
装了有7、8年了,也不知道哪里买的,没法退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有7、8年了,也不知道哪里买的,没法退货的

厉害…灯到手的第一件事儿不就是拿手机看看频闪么?你居然那么久才想起来…是这是驱动坏了?

网友:
频闪跟光源没什么关系,基本上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伤眼睛,最好换掉

网友:
驱动问题,如果不能退,就只能自己加电容

网友:
直流驱动的灯不闪

网友:
手机pwm调光还能用摄像机拍出来黑条纹呢,更何况家里的led灯,没事的,怕伤眼就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