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初次成功制作SM2246EN/ASM1153e固态优盘

楼主(2024-11-23):
以前一直想整2246en的盘,xt极限就420/380,可每次整不是翻车就是颗粒速度不够,终于成了一次。

上成品图:

速度还可以
读460写440

网友:
如果全盘稳定还是可以的

网友:
恭喜啊    多整几个    备用

网友:
恭喜恭喜,入坑且成功的感觉还是很爽的。

网友A:
如果追求极限速度的话还是上2320这种nvme主控好  速度比这个快

网友:
跑圈掉速不

网友:
读写速度挺快的

网友:
恭喜成功!我是学不来

网友:
希望LZ能把过程、工具等更详细的介绍一下

网友:
东芝15nm颗粒速度快,比如大家都喜欢折腾的15177

网友:
读写速度挺快,注意散热,不然数据不保。

楼主:
放一下用的工具

下面请自己刮开
https://wwkp.lanzouv.com/iybkZ2g602na

网友:
2246EN的温度感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追求极限速度的话还是上2320这种nvme主控好  速度比这个快

大佬,现在市面上能淘到的最快的是哪个?NVME的。适合自己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现在市面上能淘到的最快的是哪个?NVME的。适合自己diy的。

基本就2320了
紫薯布丁

网友:
对大容量的, 一般都追求稳定及可靠, 速度就不放首位了.

网友C:
U盘版型的,2246XT就可以,en温度比较高,速度不差那一点。en的可以直接用xt的软件开,当缓存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版型的,2246XT就可以,en温度比较高,速度不差那一点。en的可以直接用xt的软件开,当缓存不存在。 ...

是,en温度变态,之前做了个256的xt,也是15177,跑圈70-80,这en跑圈九十多

网友:
动手做感觉就是好

网友:
en跑圈就是铁砂掌训练器,不过速度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