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1219 到手的俩9V电池

楼主(2024-11-23):
20211219 周日 晴天
    昨晚9点半躺下睡了,结果一觉就4点半了,起来放水,
    然后,趁着完成每天的任务(快抖加趣)的工夫,补了一部分小说,5点20睡觉。
    早上7点半起来,炒米饭,820来门市,刚到不久,先是胖哥们来取走一对对讲机和一个充电座,走了。
    然后是昨天那跟老头攀谈的琴师来又弄来个跟他的电子琴类似的黑色ymh电子琴,
    结果光那一圈就小20个螺丝,还有2个木板,又各10个螺丝,结果那是音箱底板,没用,白扯。
    拆开里边很复杂,一个散热片上应该是个功放块,
    跟它差90°的地方还有一个类似536或者7240形状的芯片,按说也该是个amp,但是没散热。
    关键是这板子牵扯着十来根线,太啰嗦,不想动它,
    按他的意思,是想改动几个电阻来提高输出,我说这玩意不能随便改,
    人家设计得这个都是合乎规矩的,改完后就不是这玩意了,最后没管,
    我出主意,外挂个调音台,通过那玩意来调节电平,最后也只能这样,
    装上了,中间我们谈及那老杨(昨天那老头)比较抠门,
    我就说他前两次来忙活半天,说走就走,什么也不提,
    他说,哪能这样啊,人家给你忙活半天,不能白忙活啊,他就是抠门,
    最后,这位也为自己说的话给锁定了,不好意思不给钱,我象征性的要了十块钱算了,
    反正就是拆装,也没本质的改变什么。这边转账OK。
    暂时就这个活儿。2021年12月19日10:29:56
    差几分12点,来了一位,二中看大门的,手表不走,换个电池,
    结果AG1的小,卡不住,377的换上走不动原来少个卡边,
    最后塞了点导电铝胶纸,打发了,收8¥。2021年12月19日12:08:41
    下午3点多来了无活,17点外边有人“哎,哎”的喊,我一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娘们,
    跨在电动车上不下来就这么喊,我很烦这种人,你没长腿啊?
    求人还跟大爷一样,我不伺候你,后来听说是充电2¥,
    无奈,为了生活,我们四处奔波,出去吧,给冲上,没理他们,
    结果,一会也都知道冷了,进来,关门也关不上,进来也没话说,
    让女的坐下,男的就站着吧,听着老头的手机得儿楞的光响,还T-M挺会玩,
    都没话,很郁闷,我什么也没法干,耗着吧,
    好容易,20分钟比200年都长,可算最后差4分,俩人都出去了,完事,走人。
    后来没事干,玩,天黑归2021年12月19日20:15:57
------------------
202211220 周一 晴天
    早7点半起,8点正炒菜呢,电话来了,后悔啊,要是直接煮饺子,这会就快吃完了,
    因为拾掇择菜,所以磨蹭了这么久。电话里修电水壶,是个小伙,一个劲叫哥,
    我说咱9点以后再来行不,我还没吃饭呢,正炒菜呢,
    他说那他回头再来,我赶紧忙活进出口工作,然后,又把中午的面和好,
    让老爷子中午切面,这样就不用出去买面条了,还是自己擀面好吃,带劲。
    他们卖的面条,肉头是肉头,但是总感觉吃了不舒服。
    我赶紧来门市,刚到,打开门,就感觉身后有人,
    我还以为是小伙呢,结果是个妇女,来修个手电,是那天修话筒的女的好像。
    这手电跟迫击炮炮弹似得,五六十口径,钓鱼的喜欢这个,一头蓝一头白双光,
    中间是电显,现在毛病是两头只发米粒大小的白蓝光,
    拆开了发现里边3个1865电池,一块板子,单独测灯珠是好的,
    电池也不差,能点12V尾灯。所以最后只能查板子,
    发现一个14脚主芯片是特效加电显。这边靠近开关是个7136恒流源,
    我因为没办法确定什么坏,只能先测一下电阻,没事,镊子短路几个三极管,
    当短路到头一个三极管,A2BSH灯亮了,没事了,松开就灭,看来是这个玩意坏了,
    或者说是前部的特效芯片给不了控制信号所致,
    估计这个PMOS应该是受控于特效信号,然后送入7136的左肩膀
    (估计这个脚是DIM或者PWM端)当时没有查资料,只是713X系列以前看过图,有点印象,
    跟她说,这玩意咱没有,买吧,犯不上,要是不要求能有特效,咱就直接连过去就行,
    她同意,于是,连过去搞定,然后装上,好得很,收十块钱算了。2021年12月20日10:05:10
    一上午无活,中午回家2021年12月20日12:38:22
    下午4点20起,赶紧来吧,昨天那充电的老头,今天来了,开着电三轮来修充电器,
    是个6A的易捷的,实测无出,拆开看,炸断了一根2X10的铜箔,是一根印刷保险,
    我问他是不是外借了,不承认,问他是不是家里还有小、绿、英这三种车子,他也否认,
    我说,根据这烧的地方,肯定是反接烧的,也就是在小绿英上面插过,
    可能就一下的事,就已经完了,我补上备用的那个的焊点,这时候输出正常了,
    这种所谓正常,就是先绿后红,自动的,输出62V,反正偏高,也红也转就完啦吧,
    然后,又发现12V的滤波,16V3.3mf已经鼓包了,
    这玩意跟电脑板子上的那种一样好长好高。只有AAA电池那么粗,
    我找了一个换上,然后出去试机,他说正常了,我实测430WLR,正常了,
    至于他说的充不满,那不在我的范畴了,这种充电器不可理喻,都一个德性。
    本身设计偏高,那我有啥办法。收15¥打发了。
    之后就没活儿、天黑归。2021年12月20日19:43:03

网友A:
给自己说的话锁定了,呵呵

网友B:
继续更新,爱看。

网友C:
老哥是不是在哪里发财去了,都是晚上更新

网友:
这种叠层电池一般般吧,不如松下的

网友:
叠层电池老贵

网友D:
那个瘪了的电池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自己说的话锁定了,呵呵

哈,又见面了,伙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更新,爱看。

尽量趁着这一阵得空把前两年的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是不是在哪里发财去了,都是晚上更新

上哪发财去啊?也就是晚上能守着有网的电脑可以把日记分段重新编排发出来,再存盘,发上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再存盘,
电池一般般,但是便宜,没想到,便宜没好货,路上还给压瘪了,放了三年多,前不久启封了一个自己临时顶替充电电池用了一会

楼主:
不贵啊。一块五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瘪了的电池还能用吗

刚说了,放了三年,反正也卖不出去,自己临时趁给9V电池充电的工夫拆开这瘪的用一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哪发财去啊?也就是晚上能守着有网的电脑可以把日记分段重新编排发出来,再存盘,发上来的目的主要是为 ...

这天球的不行,万用表我的已经改成锂电供电,充一次电一年都还有电,懒得管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天球的不行,万用表我的已经改成锂电供电,充一次电一年都还有电,懒得管它了 ...

最搞笑的是京造彩虹也是天球代工的。。噗噗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搞笑的是京造彩虹也是天球代工的。。噗噗噗!!!

小米的是双鹿代工

网友:
楼主开箱贴写到了拆机板块

网友:
长篇连载纪实小说

网友:
关于九伏电池的记事小说

网友(2025-03-03):
这几天不错都有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