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关于行车记录仪电源的一个问题 时间日期无法保存

楼主(2024-11-23):
买的行车记录仪,用了有一年,现在停车停一天一夜,再去打开行车记录仪,就会发现时间日期不能保存了,要重新手动在设置里设置一下时间日期,要说行车记录仪关闭之后就没有什么大量耗电的地方了,仅仅保持一个设置信息,剩余的电量不是应该能保持很长时间吗?为什么那么不耐用,另外我发现公司的车上一个新买的行车记录仪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也出现这种情况了,电脑主板上一个纽扣电池,在电脑断电后能保持信息保持很长很长时间,行车记录仪为什么就不行?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这个还要啥图,就是有车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就奇怪的是行车记录仪停车之后自动关闭了,为什么还会耗电并且一天一夜充满的电就耗没有了,连一个基本的设置都保存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要啥图,就是有车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就奇怪的是行车记录仪停车之后自动关闭了,为什么 ...

有没有可能别人都没这情况呢?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B:
什么记录仪,如果是流媒体可能你开着屏幕导致电池充不够,

网友:
行车记录仪一般是锂电池,熄火以后要完成写入才关机。没有单独的纽扣电池来保存时间。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锂电池坏了。拆了换一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行车记录仪换里面的电池,

网友:
电脑主板设计的规划性比较高吧,行车记录仪各自设计,可能耗电量比较大吧

网友:
电池老化了,另外可能记录仪开启了振动检测录像,都会比较耗电

楼主:
大家都在说更换电池,那就更换吧,打开查看了一下电池的型号参数,402030-200mAh,已下单。某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成像的清晰度不咋地,画面颜色色彩发白,公司的一辆车用的是某曼的,比我的也就多了几十块钱,但是成像清晰度、图像颜色的饱满度比我的强了很多,下一次也买个某曼的,这个先凑合着再用一段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记录仪,如果是流媒体可能你开着屏幕导致电池充不够,

就是一个行车的时候上电行车记录仪自动打开录像保存,停车就停止录像自动关闭电源,其他什么振动监测啥的都没开启。

网友:
换个电池吧。我的用了几年盯盯拍X2P,去年也是自己拆了换个电池。行车记录仪图像看自己选择,便宜到贵的都有,我现在车上有两个。一个后视镜的4K的。一个盯盯拍的2K。。。

网友:
这个问题是由于行车记录仪的电源接错了地方,车辆的总电一关,记录仪就没有电了,可以直接接电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就是内置电池或者超级电容不行了,一个是时间不能保存,另一个就是最后一段视频不能播放~

网友:
换电池吧,折腾过几个

网友:
换记录仪里面的电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置电池有问题了吧

网友:
换电池,里面的电池挂了。

网友:
锂电池挂了
记录仪最好买法拉电容的
如果锂电池挂了,不只是不保存时间,最后一段视频会出错(有头无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