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无线局域网点不开~WIFI模块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11-24):
同事寄修苹果8P,说用着用着就WIFI打不开了,测试确实如此

关于本机中看看无线局域网地址:不适用

拆机上电测试下待机电流有14mA

拆下主板

看看WIFI模块

根据8P的通病,易摔出WIFI故障(螺丝孔处易断线),直接开干WIFI

来张放大图

清理好焊盘,万用表也测试线路是通的,居然没有摔断线,此机肯定摔过多次的,看最前面的图就知道

后来重焊了原WIFI仍然打不开(忘拍照),那就换个WIFI模块,好的WIFI拖干净锡准备植锡

植锡未揭钢网的样子

看看植好锡的模块,漂亮吧?

焊上好的WIFI模块

主板整板图来张

换过WIFI模块后,须用设备解绑WIFI,不然用不了

解绑后刷机,无线局域网可以点开了,WIFI信号也出来了

完美修复8P无WIFI故障,无线局域网地址也有了

END

网友A:
植球雀氏漂亮
像这种外屏损坏了不换吗?

网友:
完美修复8P无WIFI故障

网友B:
8P 打电话麦克风收声忽大忽小,对方一阵一阵的听不到。打开免提就没问题。怀疑是底下的麦克风问题,但是录制语音备忘一切正常,会是哪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球雀氏漂亮
像这种外屏损坏了不换吗?

是钢化膜裂了,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8P 打电话麦克风收声忽大忽小,对方一阵一阵的听不到。打开免提就没问题。怀疑是底下的麦克风问题,但是录 ...

就是底下MIC坏了

网友:
大神出现了!牛掰

网友:
我的8P开关机后会WI-FI打不开 必须重复开关机多次才能打开WI-FI

网友:
更换了模块,地址就变了

网友:
专业的事还得是专业的人干,大神技术了的 。

网友:
看第一张图,我还以为是自己的显示器快裂完了

网友C:
植锡好漂亮,
请问一下楼主我的iPad开机提示请连接iTunes,Windows电脑的iTunes最新版能连上,但是啥也干不了,刷机也没反应,是需要苹果电脑来刷它吗?谢谢

网友:
要是换了模块,WIFI信号还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
爱思会显示换过wifi了吧???

网友:
我的XR的WI-FI有时用不了, 必须重复开关机才能打开WI-FI。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备用机。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植锡好漂亮,
请问一下楼主我的iPad开机提示请连接iTunes,Windows电脑的iTunes最新版能连上,但是啥也干不 ...

大概率是主板坏了

网友:
手艺不错,精诚维修助手软件也值不少钱吧。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率是主板坏了

好的,谢谢老板

网友:
竟然不是CPU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