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求推荐个100-200KHz台式电桥,500-1000元之间

楼主(2024-11-24):
500-1000元之间。多谢!

网友A:
去偷啊?有没有常识啊, 200KHZ   国产杂牌都不止500块     别说进口或者国产一线品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偷啊?有没有常识啊, 200KHZ   国产杂牌都不止500块     别说进口或者国产一线品牌了 ...

这话让你说的,闲鱼大把500左右的100KHz电桥,你长眼睛没看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让你说的,闲鱼大把500左右的100KHz电桥,你长眼睛没看见?

你说是二手的啊?  当我没说

网友B:
200KHz的价格确实贵,我这10KHZ的都2800元了,当时想买100KHz的,就是价格太贵,公司批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KHz的价格确实贵,我这10KHZ的都2800元了,当时想买100KHz的,就是价格太贵,公司批不下来。 ...

现在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现在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C:
买二手CPU、主板也就算了,毕竟能用就行,但买二手仪器就得小心谨慎,毕竟仪器是拿来测量数据用的,若自身精度或功能存在什么毛病,那测量结果就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二手CPU、主板也就算了,毕竟能用就行,但买二手仪器就得小心谨慎,毕竟仪器是拿来测量数据用的,若自身 ...

谢谢建议!

网友D(2025-01-01):
就别想捡漏了,电桥这东西更明显,同惠的2830是100k 2832 200k价位最便宜的,性价比最高的,二手的价格几乎与全新的差不了多少,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你可以买其他的便宜200k电桥,但是测量不准又有什么用,不准花500块钱买1m频率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别想捡漏了,电桥这东西更明显,同惠的2830是100k 2832 200k价位最便宜的,性价比最高的,二手的价格几乎 ...

总不能说除了同惠的电桥其他的都不准吧?我初步看上了4090

网友:
二手你跟卖家说要保证是好的即可,一般二手的如果修好后很难再坏的,同惠的机子如果是工厂用的二四小时开机老化就快,一般闲置的二手看运气和识别能力。也可以淘到好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