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个迟来的帖子,改装一个小风扇的电池,实现超强续航。

楼主(2024-11-24):
十块钱包邮买的小风扇,好像号称是10000毫安大电池,实现超长续航,但是懂得都懂,肯定是三无电池,能续航一个小时估计都烧高香了,正好夏天某天要出去游玩,手边还有个去年买的羽博6000毫安的小风扇(这个有人评测过,这个是实打实的两个3000毫安的电池),想再带上一个风扇,因此考虑给这个小风扇更换电池。

小风扇是有刷电机的,带挂绳,五档可调,type c充电口,数码管显示剩余电量,除了电池和有刷电机外,我感觉还是值得十块钱的。

拆机就只能暴力拆解了,四周都是卡扣,使用巧劲,或者蛮力扣开即可,原机只有一个电池,三无产品,容量未知,电池重量很轻,但是机身本身是双电池位设计,是可以容纳两个电池的。

主板特写,很小

主板主要芯片特写,是带有充电管理芯片的。

选了三组电池,先试试容量,蓝色那组,实测还有1500左右,红色只有1400左右了,橙色的,还有2000左右,考虑到实际情况,用了蓝色的那两个电池,总共约3000毫安的容量。

手里没有点焊机,选择铜箔胶带代替,用T12焊接,铜箔上引出接线即可,不得不说,焊接效果还是非常可以的,完全能够满足小风扇的使用情况。

放进主机手柄里,大小刚刚好

连接上引线,通电开机,毫无问题。

剩下的就是合盖,装好了,至此改装完成。

实测,满电状态下,二三档可以续航五六个小时,完全满足了日常需要了,type c充电也方便。

最后,上一下已经十年的T12焊台,这是当时第一批t12,当时用苹果电源做的,由大名鼎鼎的CNC大佬开发,不知道目前还有多少人在用哦

网友A:
志高同款有刷电机,超薄金属片电刷,至少改碳刷,最好换无刷电机。

网友B:
我感觉充电容量和真实容量还是有差异的,放电容量才算真实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志高同款有刷电机,超薄金属片电刷,至少改碳刷,最好换无刷电机。

这样成本就高咯,不如买羽博那块,真实容量,无刷电机的,型号好像是叫Y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充电容量和真实容量还是有差异的,放电容量才算真实容量吧!

就是充满,再放电,再充满测试的,这个充电器自动的

网友:
这么小的风扇我是不愿折腾的。

网友:
值10块钱,值得拥有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在给它加个座,解放双手,明年夏天就是一个上WC神器了。

网友:
这个带屏的充电器有点意思。

网友:
有刷的,电池比电机的寿命长,还要考虑改电机。

网友:
这种有刷的,就是玩具,用不了多久,刷子就坏了

网友:
加装电池不错

网友:
有,自带电池大概在1000ma左右,单节,。。夏天好用,打游戏的时候对着手机吹降温,人也跟着降温了,冬天就不行了,人会被吹坏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已经穿上羽绒服,小电扇也终于 好了。

网友:
看着不错,还有电量显示,充电器不错哦

网友:
它能换无刷电机吗?

网友:
这个。。。。我有个一模一样的同款,里面原来只有一个电池啊。

改天我也给它加个电池

网友:
10元风扇,在于折腾,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