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DF24 Creator v11.21.0 官方免费实用的PDF工具箱

楼主(2024-11-24):
PDF24 Creator是一款免费功能丰富的可编辑PDF的软件,没有任何限制,合并或分拆PDF文件,添加、删除、提取、旋转、排序和移动PDF页面,导入并自动转换各种文件(Word、Excel、图片等)成PDF文件,各种预览模式,便于编辑PDF,内置PDF阅读器,拖放到任何位置,后续处理工具:保存、打印、电邮、传真等。选择该打印机来生成一个PDF文件,或作为通用的PDF转换工具,PDF24 Creator 将任何可打印文件转换为PDF文件。还有一个功能齐全、轻量级的PDF阅读器。PDF文件与其它格式间相互转换,PDF文件太大?用PDF24 Creator 的PDF压缩工具压缩PDF文件!通过PDF24 Creator的OCR识别在PDF和图片文件中的文本,并创建含文本层的PDF文件。

软件特点

1、文档转换到PDF

PDF24为您把文件转换为PDF提供不同的可能性。使用在线PDF转换工具于线上转换文件,通过电子邮件转换工具以电子邮件转换PDF,或直接使用免费的桌面应用程式PDF24 Creator。

2、大家都可使用的免费PDF软件

从PDF24的软件免费和轻易地创建PDF文件。PDF软件包含了一个虚拟的PDF打印机,您可以透过它在几乎任何应用程式中创建PDF文件。并使用PDF编辑器来编辑现有的PDF文件。编辑器是个功能强大的工具,它可以重新排列,删除或粘贴网页,合并或分割文件,编辑文件属性等等。

3、可编辑PDF文件的PDF编辑器

PDF24提供了一个免费且容易使用的PDF编辑器。本PDF编辑器是免费的,您可以用它来编辑您的PDF文件。在PDF编辑器包含了很多有用的功能,而且一切都非常容易使用。

4、适用于Windows 的PDF打印机

免费的PDF24 PDF打印机适用于所有当前的Windows版本。它可让您通过Windows的打印对话框中创建PDF文件。 PDF创建过程如下:在您最喜爱的应用程式,譬如Word, 创建您的文档。您只需要透过虚拟的PDF24 PDF打印机打印该文件。打印机会基于文档的内容创建一份新的PDF文件。

5、编辑pdf

pdf24 creator创建工具,具有各式编辑PDF文件的功能。编辑器包括了许多十分实用的功能。您可以分割,合并和重新排列页面,为PDF加上密码,更改PDF文档的属性等等。

更新日志

读者:修复了文本选择问题

如果PDFIUM函数FPDFText_GetLooseCharBox返回一个空矩形,则函数FPDFText_GetCharBox用作后备。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文本选择在旧版本中没有正确可视化。但是,使用后备,这种可视化会恢复,虽然没有那么漂亮,但总比没有好。

阅读器:保存快照时的消息不正确

将快照保存到文件时,始终会显示一条消息,指出无法保存该文件,即使它已正确保存。此问题已修复。

读者:测量工具有时显示不正确的尺寸

在超过100厘米的距离处,测量工具显示不正确的尺寸。计算不正确。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阅读器:测量工具中单位的设置选项

测量工具现在也有新的设置选项来控制测量工具中显示的单位。这些可以是SI单位和/或英寸。

读者:PDF表单中的文本选择得到改进

文本选择在某些PDF中无法正常工作。例如,使用每页功能创建的PDF就是这种情况。此处内部使用表单,并且字符框计算错误。问题已修复。

阅读器:在窗口之间移动选项卡

现在可以在实例之间移动选项卡。这目前仅在顶级窗口位于同一进程中时才有效。如果窗口位于不同的进程中,则无法移动选项卡。

阅读器:双击打开附件

在侧边栏中有一个PDF文件附件的视图。如果存在附件,您现在可以通过双击附件来打开它们。

阅读器:打印状态显示错误

打印状态显示可能会显示某些打印设置的错误页码。此问题已得到修复。

读者:添加了黑暗模式

PDF24阅读器的整个UI经过重新设计,包括许多用户要求的深色模式。默认模式源自系统模式。可以在设置中选择模式。

阅读器:通过拖放将选项卡移动到单独的窗口中

选项卡可以通过从当前实例拖放在单独的框架实例中打开。为此,您必须抓住选项卡并将其拖出窗口,然后释放鼠标。这将在自己的窗口中打开选项卡。

读者:更快的UI启动

我们能够进一步优化PDF的显示方式和启动方式。结果是用户交互界面的启动速度更快。PDF24阅读器应该很快,我们不喜欢用户界面启动缓慢。这一改进使使用PDF24阅读器更加有趣。

ocr:本地语言文件不再通过命令行可用

本地安装的语言文件不能再通过命令行使用。这已得到修复。

ocr:改进了对文件的双击操作

如果文件已被处理,双击文件将打开带有可识别文本的最终PDF文件。如果文件尚未处理,则将打开原始文件。

ocr:具有多个选择选项的添加文件按钮

“添加文件”按钮现在显示一个弹出菜单,允许用户选择从哪里添加文件。可用选项是“从文件”和“从扫描仪”。

ocr:改进了图像优化

图像优化现在支持更多的图像格式,包括二进制图像。现在还分析图像以选择最佳输出格式。这通常会产生比以前更小的PDF输出文件。这种改进的原因是有时生成的PDF明显大于输入文件。

常见:切换到控制台模式改进

一些组件或可执行文件也可以在命令行上使用。切换到控制台模式得到了进一步改进,使命令行的使用接近您的预期。

常用:pdf24. exe--version命令行切换添加

如果您在命令行上运行pdf24. exe--version,则会显示版本号。

常见:带有临时文件的文件夹有时不可写

一些用户对用于临时文件的PDF24标准文件夹有问题。此文件夹有时不可写并出现相应的消息。这已得到进一步改进,现在使用替代文件夹。

常见:将PDF文件保存为PNG、JPG并覆盖现有文件

将PDF文件保存为PNG、JPG和其他图像文件时,即使用户接受了覆盖确认,目标文件也不会被覆盖。此问题已修复。

常见:组件更新

Ghostscript更新到版本10.04.0

Webview2更新到版本130.0.2849.80

OpenJDK更新到版本17.0.13.11

工具箱:改进了PDF加密工具

除了用户密码或打开PDF的密码之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所有者密码字段。此工具中的所有其他输入字段现在也始终可见。对于一些用户来说,所有者密码也很重要。

压缩:显示原始PDF文件大小

现在显示原始PDF文件大小,而不是解锁PDF文件的文件大小。加载PDF涉及解锁过程。以这种方式创建的PDF有时会与原始PDF有很大不同。为了使前后比较更容易,显示原始PDF的文件大小很重要。

Image2pdf:支持特殊图像格式

现在对其他图像格式进行了特殊处理。其中包括具有RGB或灰度色彩空间的1bpp、4bpp和8bpp索引图像。效果是从这些图像格式创建的PDF现在比以前小得多。

助手:保存后打开文件夹

新选项助手. openDirAfterSave,允许助手在文件保存后打开文件夹并标记文件。默认情况下这是禁用的。这个新选项也可以通过设置界面进行配置。

filetools:“转换为PDF”处理程序中的“NONE”配置文件

将配置文件“NONE”添加到“转换为PDF”shell处理程序以跳过配置文件应用程序,这有时很有用。

OutputProfiles: PDF/A创建改进

如果创建PDF/A文件时Ghostscript选项ColorConversionStrategy为LeaveColorUnchange,则会自动设置为RGB。否则,可能会创建无效的PDF/A文件。

OutputProfiles: PDF/X创建改进

如果创建PDF/X文件时Ghostscript选项ColorConversionStrategy为LeaveColorUnchange,则会自动设置为CMYK。否则,可能会创建无效的PDF/X文件。

电子发票:添加了其他发票类型

现在在BT-3选择字段中有额外的发票类型。这里也做了更正。

电子发票:新的输入字段

添加了BT-130、BT-134、BT-135等字段。

电子发票:新图标和下拉菜单

用户交互界面有了一些变化,现在有很多下拉菜单,为相应的区域隐藏了各种功能。

电子发票:数据存储得到改进

存储已从localStorage迁移到IndexDB,因此现在可以存储比以前更多的数据。这允许用户管理和使用许多数据集。

电子发票:工具提示中的其他帮助文本

现在有更多针对各种元素的工具提示来帮助用户进行输入。更多将随之而来。对于某些元素,这些工具提示的位置也得到了改进,因此某些内容没有被覆盖。

电子发票:选择记录时的搜索字段

选择记录时,现在有一个搜索字段,这在管理许多记录时非常有帮助。

电子发票:添加了数据管理器

现在有一个数据管理器,允许您管理存储在数据存储中的数据。您可以查看每个数据存储、列出记录、更新名称、删除条目以及导入和导出数据。您现在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执行数据备份。

电子发票:专注于确认消息在OK按钮上

确认消息的OK按钮有焦点,因此您可以使用空格键按下按钮。这通常比必须用鼠标单击按钮快一点。

电子发票:文本字段中允许的换行符

某些注释和描述可能包含换行符,现在将其添加到生成的PDF中。以前,新行被删除。

电子发票:输出语言可调

ZUGFeRD发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创建,与用户交互界面语言无关。输出语言可以由用户选择。

电子发票:附件的更正参数顺序

附件的XRechung中参数的顺序是错误的,因此测试工具将其标记为问题。现在顺序是正确的。

电子发票:导入电子发票

现在可以导入CrossIndustryInvoicexml文件和混合ZUGFeRD PDF发票。我们当前支持的所有字段都被读取和显示。尚不支持导入UBL类型的电子发票。但是,这也将被集成。

电子发票:可以保存文件附件

您现在可以使用附件的下拉框将附件保存到发票。如果您导入了电子发票,这将特别有用。

电子发票:添加了输出选项

添加了输出选项来控制数字和日期格式。

电子发票:选择字段的自定义选项

如果缺少选择字段条目,用户可以输入自定义选择字段选项。

电子发票:数据源支持

发票生成器现在支持各种数据源,目前支持本地数据存储和可以从Internet或文件系统加载的外部文件,外部文件在多用户环境中非常有用。

电子发票:添加了设置区域

已创建一个设置区域,用户可以在其中进行某些预设。电子发票生成器现在支持的数据源也可以在此处创建。

电子发票:扩展了支付数据字段

现在还有一个用于预期目的的字段,现在还有SEPA直接借记支付方法。

电子发票:直列项目的津贴和费用

您现在可以输入单行项目的津贴和费用。发票级别的津贴和费用将随之而来。

下载链接:

https://www.123pan.com/s/jQg8Vv-8ybAh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M3ARRrNfuMji    q2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