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摩谊无刷迷你角磨机不完全拆解

楼主(2024-11-24):
一直想找一台小功率趁手的打磨机,100型号角磨机手里交流和直流的都有,总感觉威力太大不安全,也不是经常打磨切割,就想弄个小的,某宝,假货多转了几天,买了两台标注无刷电机角磨机,价格都是52.9一电一充套餐,昨天到货,拆箱让兄弟们鉴赏一下!
角磨机品牌旗舰店买的,平台给了一张49-7优惠券,不定期给优惠,可以多刷几次或者换号试一下!

第一台是摩宜迷你角磨机,标注无刷,评论里也看到了拆机图,配色和东成差不多,给人的第一感觉很舒服!

纸盒包装,一电一充一主机外加两个切片!

四维

塑料防护罩和一个压块,三颗螺丝固定,压块出镜了!

换切片为了注意安全需要拆卸电池,颈部有一红圈,内置主轴锁块锁片,垂直往上提,提不动的话需要旋转切片,主轴锁块是固定在主轴上的一个圆形钢块,等分六个缺口,锁片提升时锁紧锁块!

整个机身六颗螺丝+电池仓底部两个锁夹固定

拆开后的模样

电机采用的3820无刷电机,应该是铜线,手里没刀片就没刮!

转子铁芯直径20毫米

长度25毫米

驱动板,有两个螺丝固定,另一面好像是打胶了,啥也看不到就没拆!

电池插脚是铜的,磁铁不吸!

安装电池测试了一下转速,电池显示2格电,转速大概16400转!

电池为三串电池组,和普通电钻电池一样,板子多了一个MOS,电池容量是1300mah,测试忘记拍图,实测差不多!

内阻带板测试70豪欧

单节22豪欧

充电器标注12伏1安,实测12伏0.4安,这一点淘宝和多多都差不多!

不安装切割片,满电12.6伏空载功耗39瓦左右!图歪了!

实测8.4伏时角磨机红色指示灯亮不能启动!

空载电压超过12.8伏也不能启动!

满电12.6伏指示灯最上方一个不会亮,感觉是外边贴纸打印错误,贴差位了!

实战一下,切割很丝滑,起动和运转声音很享受!没有杂音!

顺便问一下,切片应该怎么安?
这样?

还是这样?

我感觉是这样正确!

感谢大家观看!

楼主:
二楼拆解另一台

网友A:
和我拆的那个一模一样,53一套真便宜,赶紧上连接。我再买一套来收藏。

我觉得应该这样装,因为那个铁片多少可以增加抓切割片的强度,就算爆片向内爆的机率也会大些。

网友B:
感觉这种手持方式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拆的那个一模一样,53一套真便宜,赶紧上连接。我再买一套来收藏。

我觉得应该这样装,因为那 ...

和你结构一样,直接多多搜索摩宜迷你角磨机就可以,现在一电一充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手持方式有点怪

如果和电钻一个结构感觉会好点

网友:
正想搞一台,兄弟们就开始拆机探路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你结构一样,直接多多搜索摩宜迷你角磨机就可以,现在一电一充有货

你这个待机时的转速会不会自降低,切割时再发力?
可以发个试机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
感觉都是公模,之前买了一个有MCTO的至少保护罩还是金属的,这个能换还是把塑料的换掉吧

网友:
用得着的就买一个。

网友:
还是无刷的

网友:
上连接我也整一套,一直想买,一直没买,总感觉买来要吃灰,不买又总觉的缺点啥

网友:
看看,不跟风理性消费

网友:
现在这么便宜了??我以前买的100多。。。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买个玩了。

网友:
总体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搞个小切割没有问题

网友:
我说昨天刷到过呢,原来是不同的人拆的

网友:
无刷电机做的越来越小巧了,价钱再卷一点可以考虑买一台玩玩

网友:
无刷电机看样子挺不错,可惜以前买了一个大的基本没什么用。想想家里偶尔用还是插电的方便点,不怎么用还得维护锂电池,到用时没电就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