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LED射灯

楼主(2024-11-24):
一个射灯坏了拆开看看。

网友:
驱动看着很一般般

网友A:
一般都是驱动坏了,看看是什么芯片?不行就买一个吧,成品驱动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B:
灯珠上的透镜拆下看看灯珠是不是有损坏

网友C:
换个驱动试试,说不定好了。

网友:
用同样的灯交叉替换,判断是灯还是驱动坏了。

楼主:
是的,散热器倒是挺大的灯珠也是大颗的。

网友D:
筒灯扇热不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驱动坏了,看看是什么芯片?不行就买一个吧,成品驱动还是很便宜的 ...

已经换了一个成品的筒灯也很便宜不到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驱动试试,说不定好了。

已经换了一个成品的筒灯也很便宜不到十元。

网友E:
看看就行了,可以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上的透镜拆下看看灯珠是不是有损坏

大多都是驱动坏了因为灯珠的散热器比较大散热效果听好的,已经换了一个成品的筒灯也很便宜不到十元。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筒灯扇热不好,,,,谢谢分享

这款散热器还挺大的同款的好几个都是电源驱动坏了。

网友F:
应该还有个底座,这个驱动是塞在筒身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就行了,可以扔垃圾桶了

已经换了一个成品的筒灯也很便宜不到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有个底座,这个驱动是塞在筒身里面的

这个驱动塞不进去筒身里面因为里面的散热器太大了。

网友:
有可能是灯珠损坏,

网友:
现在这玩意儿也便宜,坏了可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