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帝仕达迷你角磨机拆解

楼主(2024-11-24):
塑料包装箱高大上

角磨机主体,一电一充,6片切割片,3个百叶轮打磨片,一个内六角兼螺丝刀共合体,还一本说明书

切割片/打磨片

充电器,轻飘飘,标注的21伏

四串的电池

角磨机四维超

启动时需把大拇指侧按钮按下,然后按开关才可以启动,一种防呆方法,也挺不错的!

拆解前需拆下防护罩,外壳材质一般,有股再生料的感觉,刺鼻!

拆开固定螺丝后,一脸的失望,说好的无刷电机呢?

550电机12齿带动47齿大齿轮减速转动

16.8伏电池配合550电机,12齿主动轮搭配47齿从动轮进行减速,力量要比12伏无刷大很多!反正噪音大很多?
宣传页

第一次问客服,说库房发错了,换货,在问没有无刷只有有刷,明天退回去,省心!

网友A:
有个大的插电的角磨机,前几天刚把家里的铁锅打磨了一遍,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的插电的角磨机,前几天刚把家里的铁锅打磨了一遍,好使。

之后,里、外都生锈、、、、鸟。

网友C:
这牌子的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后,里、外都生锈、、、、鸟。

应该不会吧,铁锅。
小时候家里的的铁锅,隔几年就会用沙子打磨一下。
只是现在用电动的了。用砂纸轮了。

网友:
50块以内应该还可以

网友:
编辑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太忙了。图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的插电的角磨机,前几天刚把家里的铁锅打磨了一遍,好使。

铁棍不打磨热传递慢,打磨了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后,里、外都生锈、、、、鸟。

铁锅经常用不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牌子的咋样

力气够大除了有刷,其他还算可以

网友:
我看是无刷的,还不错,没想到猫咬猪尿泡一一空高兴一场,有刷的!

网友:
有刷也可以用用的,不过标无刷发有刷就不对了

网友:
有刷也是可以用的, 让卖家退个差价.

网友:
宣传无刷发货有刷,蒙一个算一个。

网友:
有线电机带齿轮,未必比那种廉价直驱无刷差。

网友:
楼主的魔宜无刷角磨机链接有吗,我在淘宝搜到的都是有刷的52元,没有无刷的呢

网友:
多少钱没说?无刷的是不是好点

网友:
有刷的25包邮买了一个,切点螺栓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力度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