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元修复电压力锅E4故障(ASD AP-F20E112)

楼主(2024-11-24):
昨天中午插上电压力锅,想热热里面早上的粥,结果刚按了“保温”键,没两秒钟就响起了短促连续的报警声,屏幕显示E4故障码。上百度、知乎、快手查了一下,说各品牌电压力锅E4故障都是压力开关的问题,更换即可。又刷到一个视频,说只要把压力开关的触点简单打磨一下就能解决问题。正好手里也没替换配件,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原则,先拆开试试。找了张高标号的细砂纸,剪下一小条,塞到触点下面两边都打磨一番,原样装回,通电试机没有报警,恢复正常。

网友:
最好还是换了。

网友:
同品牌电压力锅,就经常报E4,也是如此处理的。

网友A:
看来,零件的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零件的质量有问题

这个电压力锅用了至少六七年了,内胆、锅盖密封圈、高压阀都换过了

网友:
看起来这个故障是此锅的通病,以后遇到就容易解决了。

网友:
一直都没有明白压力开关的原理,是靠什么变形使开关动作的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一下触电就行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看起来这个故障是此锅的通病

网友B:
是哪个触点?不拆下来是不是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触点?不拆下来是不是看不到?

下面只有一个触点,把固定螺丝拧下来拿下来就看到了。这个锅本身比较小,内部也很紧凑,不拆下来看不到也不好操作

网友C:
其实换啊,蹭的都多余,这玩意不过电刘,只过信号,触点最多就是氧化,反复拨动它让触点碰触几次就解决了,当然,最多撕条A4纸叠一下插在触点之间拉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实用的救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换啊,蹭的都多余,这玩意不过电刘,只过信号,触点最多就是氧化,反复拨动它让触点碰触几次就解决了, ...

对,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无论砂纸打磨还是A4纸蹭,都是为了除去触点的氧化物。

网友:
没有压力表,别随便换这玩意 新的压力值你调节很麻烦, 不过大电流 细砂纸蹭干净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