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小型无刷角磨机电池并试机

楼主(2024-11-24):
上贴拆了小型无刷角磨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256-1-1.html 但是没有电池无法试机
昨晚买的6个装的12V电池壳到了,组装上并试了下机。

这套16块钱:

没有点焊机,电烙铁温度开到410直接怼,套壳送的钢片我没用,用自己买的紫铜带:(电池是坑多多撸的所谓10C的2000ma的电池,平均内阻14毫欧)

这壳子质量真差,螺丝柱子竟然断了一个,商家说再重新发个外壳:

先在对面钻个孔上个小螺丝固定:

组装完试了下,真是垃圾,都还有这么大一条缝,还好我没有强迫症:

装上试机(建议开声音或带耳机听声音):

开机有“咔”的一声异响,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卡到什么东西,但不影响使用就先不管了。
开机声音很小,听起来舒服,待机转速13000转左右(测了忘拍照了),切割时会自动加力,切割力道挺大的。
总体满意,没有开始想象中的力小。

网友:
外壳质量真不咋地。

网友A:
外壳不咋地,楼主焊得效果感觉烙铁功率不够的样子。

网友:
自己动手,需要的是折腾

网友B:
壳子购买地址?

网友:
改造的实用就行

网友C:
网上的型号非常乱,要想完全合适挺难,动不动就是手工测量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咋地,楼主焊得效果感觉烙铁功率不够的样子。

功率应该是够的,90W,温度都到410了,可能是烙铁头小了,我有物是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购买地址?

淘宝,不过这壳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的型号非常乱,要想完全合适挺难,动不动就是手工测量有误差

是的,商家的确注明存在手工误差,但是这误差太离谱了,

网友:
这个和角磨机比较就是小巧些呗?

网友:
很明显焊接不太理想,我对焊点要求都很低,结实就行,但楼主这焊接,我表示无法看

网友D:
我有个20年19块买的12V富格锂电钻,电池不行了,电池,外壳,保护板都在拼夕夕买了,就想着怎点焊,又没点焊机,这不,也学楼主用烙铁搞定。19块的锂电钻,还想花大几十买个点焊机,想想都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20年19块买的12V富格锂电钻,电池不行了,电池,外壳,保护板都在拼夕夕买了,就想着怎点焊,又没点 ...

大几十没有啊。有个微小的也要的150块。

网友E:
强迫症看了壳子表示不能接受

网友:
加焊锡膏 圆润点

网友F:
也可能是焊锡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20年19块买的12V富格锂电钻,电池不行了,电池,外壳,保护板都在拼夕夕买了,就想着怎点焊,又没点 ...

明智之举,又不是经常用,就没必要再搞套点焊机回家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是焊锡不太好

焊锡是几年前在京买的63%含锡量的,用着很不错,这次没焊好主要是昨晚太晚了,赶速度就没怎么用心去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迫症看了壳子表示不能接受

是的,还好我不是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