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nuomi诺米牌充电宝(含无线)高清大图

楼主(2024-11-24):
垃圾充电宝无线圈板老是掉,看不顺眼必须拆!

1、nuomi诺米牌,貌似最近这种解决方案的贴牌充电宝还挺多,最初120-130元左右、后来70-90元不等
2、上下左右都是一次性卡扣,从挂链处开始别跷
3、重新给无线线圈进行内外打胶,并加装高温胶带隔离电子元件
4、容量还可以,双电5000mA
5、电路解决方案还可以,IP5356主控
6、电路板分两层,用料还算可以
7、设计布局整体紧凑,集220v直插、tyec充放、苹果口充放、usb2.0充放;出差履行还是比较方便,唯一不足就是协议较少,一些低电流充电要求设备没法充电
8、带有测温元件,在内部高温情况下切断电源
最后,用502黏贴起来,总之厂家在最初的生产时能多2分钱胶水,也不至于大费周章拆解修理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大家看看是否对得起它50元的售价?

网友:
为什么要拆?直接线圈后面打胶不行吗?

网友:
无线的还行,一般加无线就贵点

网友:
个头挺小小巧的,就是容量小点

网友:
乍一看还挺精致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直接打胶

网友:
看上去还行,直接线圈后面加胶不可以吗 ?

网友:
50块还行吧,要是2W的就超值了

网友:
我觉得50块还是比较合适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50元,还可以。

网友:
有钱就是不一样,叫我说50她贵。

网友:
才5000maH,容量有点低。一个月前,摊上5块,买了个SCUD的22.5瓦,10000maH,就如以前5000maH那么大。都挺耐用

网友:
线盘掉就拆,明明可以粘的

网友:
小小充电宝,汇集充电,放电,无线

网友:
有无线充电这价格还可以了

网友:
不拆能修吗?

网友:
活脱脱的一个微型电磁炉

网友:
无线盘挻养眼的

网友:
50块还行50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