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 苏泊尔电压力锅 高压锅 早跳 煮饭不熟原因,总结下。

楼主(2024-11-24):
您好,苏泊尔电压力锅加热一会就会自动跳到保温状态,这种情况如果不是按照设定的程序来完成的话,那就要检查一下电压力锅的状态了。

您所描述的现象,极有可能是触发了电压力锅的安全保护措施。电压力锅是在传统的压力锅基础上更新换代而来,安全性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典型的安全保护措施包含:浮子防粘保护,限压保护,安全压力保护,防堵保护,开合盖安全保护,漏电保护,温度检测控压保护,智能开合盖保护,密封安全保护,泄压保护,防干烧保护,超温保护等,针对现象可以着重检查一下锅内食材包含水位是否超过最大容量线了,另外出气孔是否堵塞了。

确认好电压力锅的状态,如果可以排除操作上的问题,那就基本可以定位是电压力锅控制板故障,需要送修了。

苏泊尔电压力锅煮饭煮不熟,刚按煮饭就自动调到保温档的原因有:

电压力锅正常时通电后显示屏上是显示000的,若遇到显示屏上出现E4,任何按键都无效:显示E4是表示压力过高或低,

解决的办法是打开底盖。把压力温控开关的触点磨亮去掉氧化层,使之接触良好就排除故障了。

煮不熟食物:按自动煮饭键煮个半生不熟的,发现是保压时间减少。如再按煮饭等键总是“嘀嘀”响。

这是压力锅温控开关松动或触片氧化、老化造成,一般出现在使用一二年以上时间的压力锅上。解决方法:打开底盖,把压力温控开关上的小旋钮逆时间旋转1/4圈,加大压力

给永久磁钢充磁,,有条件时,可用马蹄形磁铁,给永久磁钢充磁。方法如下:先用一个小磁针判断出永久磁钢的磁极性,

然后将永久磁钢的北极与马蹄形磁铁的南极轻轻碰撞几次,也可用永久磁钢的南极和马蹄形磁铁的北极碰撞。

楼主:
硬盘里的强磁可以啊!!!

给永久磁钢充磁,,

有条件时,可用马蹄形磁铁,给永久磁钢充磁。

方法如下:先用一个小磁针判断出永久磁钢的磁极性,

然后将永久磁钢的北极与马蹄形磁铁的南极轻轻碰撞几次,也可用永久磁钢的南极和马蹄形磁铁的北极碰撞。

网友:
充磁还可以使用变压器的半边线圈接电源的方法处理

网友:
不太详细,好多有煮不熟的米饭,俺直接换磁钢。改保温时间

网友:
无图无真像,坛里高手多,你到是拆开锅拍两张照片,让大家给你诊断一下。

楼主:
有的电压力锅是没有电路控制的。。。

有的是有电路,显示控制的

网友A:
煮不熟米饭的一般换磁钢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煮不熟米饭的一般换磁钢就能解决。

电压力锅里边没有磁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