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用UC3843做MPPT太阳能控制板的电路

楼主(2024-11-24):
之前看到有人用TL494做MPPT,就想着UC3842是不是也能做?然后在俄罗斯论坛上找到了一个用UC3843做MPPT的电路,估计换成UC3842应该没问题?电路比较简单自制应该不难,有兴趣的坛友不妨一试:

楼主:
这个电路次级没有稳压,可能是唯一不足的地方

楼主:
这个TL494电路貌似好一点,有稳压,但电路比3843复杂:

网友A:
UC3843的供电端加稳压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3843的供电端加稳压就更好。

网友:
珠珠最近一直在研究MPPT电路

网友:
也可以借鉴494电路的稳压措施。

网友:
市售上卖的带显示屏的,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的

网友:
高手都是自己DIY

网友:
这玩意输出没有限最高输出。不能用在锂电池上面,铅酸电池问题不大

网友:
不错,小单片机控制,够用

网友B:
MPPT严格来说是要算法支持的

网友:
MPPT最大功率点是需要用单片机的算法支持的,没有单片机的MPPT效果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PT严格来说是要算法支持的

对,这种严格来说不是真MPPT,包括一些专门的MPPT芯片比如流行的CN37XX系列其实用的都是这种方法,但跟真MPPT相比其实效率相差不大,国外网友有专门做过对比测试,相差也就百分之几的样子,所以从实用性和省钱上来说这种方式其实也挺不错的:
https://diysolarforum.com/thread ... pt-contoller.4705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这种严格来说不是真MPPT,包括一些专门的MPPT芯片比如流行的CN37XX系列其实用的都是这种方法,但跟真 ...

你这个链接里,大佬的电路我看不到,是3843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链接里,大佬的电路我看不到,是3843的吗?

TL494的,其实原理都一样,PS1和PS2是辅助电源:

网友(2025-09-09):
看不明白啥原理,有原始链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