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米勒101 18650充电器换个Type-C插座

楼主(2024-11-24):
充电器原来是micro usb接口的,用多了接触不良,线也不好找了,干脆换个C口,线多,不分正反用着方便
堆点锡桌面上一敲,旧座子就下来了,过孔也通了,要焊接的地方刮开绿油,焊上,壳子原开口稍有不合的地方刀削一下,完活

网友A:
用了很多年吧,价值充分体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很多年吧,价值充分体现了

现在到他的店看,新版的也没改,还是用MIRO USB口

网友B:
想起10多年前买了个4.20截止电压的满心欢喜

网友:
尺寸太小,不能充尖头电池。

网友:
赞一个,我也有,吃灰多少年了,回头就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到他的店看,新版的也没改,还是用MIRO USB口

那就OUT了

网友:
现在都是这个头子,把旧的全换了

网友:
有些老东西还是安卓口,换C口会方便很多。

网友:
换成C口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手艺不错,最近也在把手头的设备升级成typec反正只充电不传数据

网友C:
手里也有米勒,mini口的。楼主用了2P的母座改造,不能用PD充电头来充电略有遗憾,另外鼠标好像秃噜皮了

网友:
当年玩手电用过这个充电器

网友:
这我可准备上我测试的升压效率曲线了,自己编了个程序,用一个数控电源和一个数控负载做自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也有米勒,mini口的。楼主用了2P的母座改造,不能用PD充电头来充电略有遗憾,另外鼠标好像秃噜皮了{:01 ...

没有PD的设备和线,2P够用了
最主要的是脚够粗,好焊,也结实刚好和过线的位置差不多,不用过多的整型,

网友D:
新鲜出炉,刚弄好的,拆了个卧式type c 口,测试正常(但联想100W口红电源不行,华为充电器可以)

这充电器在我抽屉里躺了N年,当时也是看人家说怎么怎么牛逼,回来一看老式充电口,用起来麻烦要死,就直接打入冷宫至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鲜出炉,刚弄好的,拆了个卧式type c 口,测试正常(但联想100W口红电源不行,华为充电器可以)

这充电 ...

大黄豆好评,你这款还有大USB口的?是充放两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黄豆好评,你这款还有大USB口的?是充放两用的?

是哦,你不说我都忘了它有个聊胜于无的充电宝功能,现在手机容量四五千毫安时,基本用不上啦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B:
想起10多年前买了个4.20截止电压的满心欢喜

4.2截止电压不错,我撸了好几块4056,截止电压4.1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