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一把白光TX1烙铁芯手柄

楼主(2024-11-24):
      在坛友那里买了两个TX1支架,闲鱼买了几根TX1烙铁芯

TX1烙铁芯可以直接用T12控制板控制,很方便,功率是T12的两倍,可以达到140瓦。
      T12手柄线以前用5*0.3的拖链电缆,很柔软,0.3平方的线用在TX1上线径小了,换大的线吧手柄尾套和航空插头都穿不过线,无意间逛淘宝看到手机快充线,8芯的外径6mm,线材很柔软,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和卖家配的T12手柄线对比,4根粗线要比T12的线径大些

4根粗线两根并联接电源,4根细线分别接热敏,震动和接地。快充线用在这里太完美了

  GX12航空插头出线口用圆锉刀修整一下方便穿线

把TX1烙铁头前端磨开看看,前端有一部分是空心的,穿孔烙铁头就是这个原因

切掉烙铁头前端部分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小白点,应该是发热芯的绝缘部分,如果再往后切就会损坏发热芯了

切下来的烙铁头

把205的刀头烙铁头嫁接上去,我比较喜欢用刀头烙铁头

把205烙铁头后面部分切掉

用银焊条焊接

TX1烙铁芯确实可以到达140瓦功率,用可调电源供电

TX1烙铁芯手柄完成,又多了一把大功率烙铁
       坛友制作的TX1烙铁芯支架是用的冠簧作为触点,烙铁芯插进去很紧,接触良好,不用担心烙铁头会掉出来

网友:
大杀器!一般人用不到这么大功率的烙铁!

网友:
我看现在好多人都在玩jbc210、245、470了

网友:
头子中间一个这么大的洞?会嫁接头子真不错

网友:
烙铁头手术做的漂亮!

网友:
白光原装头子为什么会好用???红铜多,导热好。。。这根头子用了七八年了,大些焊点如电脑主板拆电容或电源上拆件,都用的这支大热容头子,头子长时间380度烧的厉害。。。这头子和T12类似,是加强版,,,所以如能做出一块控制板加上自动休眠就完美了

网友:
虽t12主控能用也能休眠,挺好,但得20秒,,,不象坛友10秒速热,,总差那么点意思

网友:
没刀头,也不会嫁接刀头。。。只能找T20的代替,但觉得T20的头子没这TX1的热容大,虽都是150W左右的头子

网友:
不错不错,t12有时候是小了点

网友A:
楼主用54X的主控带这TX1的头子几秒可焊呢?

网友:
TX1确实厉害,焊大焊点很爽

网友B:
嫁接头是用什么工具焊上去的

网友C:
把205的刀头烙铁头嫁接上去,我比较喜欢用刀头烙铁头
用的啥工具嫁接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还能这么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54X的主控带这TX1的头子几秒可焊呢?

十多秒可以化锡吧,具体时间没有测过。个人觉得没必要在乎这几秒十几秒的,以前一直用黄花烙铁也觉得挺好用,后来用了T12之后才知道黄花烙铁那才叫一个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嫁接头是用什么工具焊上去的

气焊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05的刀头烙铁头嫁接上去,我比较喜欢用刀头烙铁头
用的啥工具嫁接啊

气焊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