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中国移动CMCC-V4A网络摄像头不能看直播画面

楼主(2024-11-24):
搞了几天,各种调试,无法看直播画面。
1月在坛里购了个中国移动CMCC-V4A摄像头,使用网线,独立供12V电源,插TF储存卡,无WIFI功能。用移动千里眼APP(V4A有两种,一种新款用和家亲APP,一种旧款用移动千里眼APP,(旧款可能是4G没有5G),到上月还可用手机(手机用WIFI)看动态直播画面(不是回看画面,回看要拔卡到电脑上看。)本月手机进水坏了,换新手机后(都是同一品牌OPPO,原来是Reno5,现在是Reno12)就不能看动态直播画面了,黑屏显示:连接丢失,手机APP显示设备总数1,在线设备1,在线率100%,APP能加载看上传的静态画面(是隔几十秒后的静态画面),移动千里眼APP的设置功能许可都打开了,换过路由器,网线换过(网线也用通断检测器测试过通断无问题),换过电源12V3A。V4A摄像头重置过,解过绑定重新绑定设备,。进路由管理页面查看手机,摄像头IP,在同一段上,用移动千里眼APP在线查障也查过,正常无故障。手机系统也升级了最新版本。黑屏显示:连接丢失,就是不能看动态直播画面。是什么问题?请教有知道的告一声怎样设置?

拆开是这样

网友A:
为了要收费利用云储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要收费利用云储存

+1,我记得移不动的摄像头是收费服务,之前我看了某同事手机套餐有个39一个月的监控服务...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先考虑是不是移动app的问题,版本是不是一样

网友C:
维修思路:检查排线及所有跟对焦部分有关的电路

网友:
摄像头还得是海康威视啊,毕竟龙头大哥

网友:
要是能破解掉用 固件替换就好了

网友:
这个没有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考虑是不是移动app的问题,版本是不是一样

这个要等客服报技术部查完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思路:检查排线及所有跟对焦部分有关的电路

维修就没这个水平了,重插一下排线是可以的。

网友:
换最新和家亲app

网友: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可以尝试升级监控app或降级手机系统至旧手机同一版本。

网友:
1楼2楼正解

楼主:
装了电脑客户端PC版,也是一样,哎,摄像头还得是龙头大哥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