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调电源模块输出短路了,怎么排查哪里短路了?

楼主(2024-11-24):
这个可调模块,我今天把那两个电位器拆下来,然后把插针焊上去。期间有用风枪及电烙铁长时间加热。弄完,发现输出部分正负极之间短路了!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怎么回事,怎么排查哪里短路了?

楼主:
这个三个触点部分也是短路的。不知如何排查。模块一上电就是调节电流的界面(平时调节电流就是把输出短路调节的)。

网友A:
二级管档测图二那个原件看看是不是它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管档测图二那个原件看看是不是它短路了

除非拆下来,很多地方测起来都是短路的

网友:
焊好之后引脚要用洗板水擦擦,有时候有残渣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你烙铁焊接的时候应该是温度不够,也就是续温不够,调的温度低了,就会出现长时间焊接焊不下来还,长时间高温有可能会击穿元器件,买个刀头,350以上温度,电位器一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