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米MDY-11-EM手机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4-11-24):
一款小米MDY-11-EM手机电源适配器不能给手机充电了,决定拆壳修理,话不多说,开拆:

楼主:
端盖超声波熔焊很结实,费好大劲儿才撬开端盖,取出电路板可以明显的看到电源部分已经烧炸的状况,PCB板打火

网友:
那里问题修好没用

网友A:
D1焚尸灭迹?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B:
第一眼看电路板还以为是个液晶屏呢
我的是MDY-10-EC,18W的,充手机没问题,给魅色充电器用就没输出。。

网友:
做工不错,烧了,修好了没有?

网友C:
这个电源的修理思路是什么呢?

网友:
拆是拆了

没修好吧

网友:
第一眼看电路板还以为是个液晶屏

网友:
烧好正好,可以换一个65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眼看电路板还以为是个液晶屏呢
我的是MDY-10-EC,18W的,充手机没问题,给魅色充电器用就没输出 ...

我的是EH,感觉还可以

楼主:
还没修好呢,等修好了给大家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焚尸灭迹?

D1和D3都炸掉了,我用烙铁把残留清除掉了,其实D2和D4也击穿了,只不过想起拍照了这两个没有拆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的修理思路是什么呢?

先从电源输入整流滤波部分检查,然后检查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是否也损坏了,等有进展了再汇报。

网友:
这做工值得折腾。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个正经快充呢,咋突然坏了?我有个N年前的小米慢充也坏了,不过没你这个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