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升腾N610 Q1B1主板通电不启动故障

楼主(2024-11-24):
q1b1主板接电不启动,尝试更换内存条和硬盘都不行,主板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滴的声音,看到有个博主是短接D14二极管正极,不知道是板子故障还是哪里的问题!希望大佬指点一二!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求教

内存条那一角有插线排,靠近铜柱1和2短接就是开机

网友(2025-03-13):
引用 楼主:
内存条那一角有插线排,靠近铜柱1和2短接就是开机

大佬 短接的位置能拍个照片吗  我现在 是开机滴的一声 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