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还能用多久。

楼主(2024-11-24):
各位懂得给看看吧,我在拼多多上买的清零盘。用了半年,现在有坏道了。不知道大概还能用多久?

谢谢给看看吧。

网友:
还有半年不到

网友A:
我还是相信MHDD的检测...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MHDD屏蔽试试

网友:
你先用磁盘整理扫描一遍,有时候只是碎片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相信MHDD的检测...

MHDD专业些没错,但HDtune这个重新映射有问题那还真的是有坏道了,CRC接口错误那倒是可以忽略,C5还是得备份数据,不然哪天突然不忍盘了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相信MHDD的检测...

请教大佬一下,MHDD,能不能对SAS盘操作,我有个SAS盘好像也有问题了,但速度挺快一直没舍得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一下,MHDD,能不能对SAS盘操作,我有个SAS盘好像也有问题了,但速度挺快一直没舍得丢 ...

试试又不会掉块肉...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说不好的,就好比有个瘤子问哪天干屁

网友:
哪天突然不忍盘了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又不会掉块肉...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掉肉啊
之前(若干年前)尝试用过MHDD这个东西,当时硬盘还是四十G主流时候呢,
用这个MHDD搞废掉过硬盘呢,胆子小得很了

网友:
我的一个2T的也警告了,不管他继续用,反正还有备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掉肉啊
之前(若干年前)尝试用过MHDD这个东西,当时硬盘还是四十G主流时候呢,
用这个M ...

我很好奇是怎么搞废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盘,不管它当下载盘用。下点电影啥的,丢就丢呗

网友C:
你自己都知道,是清零盘,所以就是动了手脚的,还在拿你的数据赌?

网友:
我有块4T的硬盘也是这个问题,用HDtune扫了一遍没发现坏道。估计时日不多了吧。

网友:
楼主你好,这硬盘淘宝多少钱买的呢?应该是清零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是怎么搞废的...

我也不知道,就是照网上的说法执行了扫描,或者全盘扫描之类的,也许是长时间通电给搞得吧,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就是照网上的说法执行了扫描,或者全盘扫描之类的,也许是长时间通电给搞得吧,不知道 ...

我不信,除非你证明你“照网上的说法执行了扫描,或者全盘扫描之类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都知道,是清零盘,所以就是动了手脚的,还在拿你的数据赌?

没有重要数据,是拿来看股票行情。和下载PDF,音乐 什么的。下载的东西都转到仓库盘上了。

一共买了三块盘,两块 六七百个小时使用时间,这块是清零盘。看来以后清零盘还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