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SD NAND(米客方德贴片式TF卡)入手评测

楼主(2024-11-24):
米客方德的MKDN064GCL-AA (MLC,商业级,别名贴片式TF卡,内嵌ECC校验、坏块管理、磨损平均算法、万次异常断电保护等功能)

本尊:

本以为要画块测试转接板,没想到它家自家就有现成的卖:

到手后,往PCB上值锡,因为要上加热台,锡植在PCB板上就好:

上加热台,完美焊接,清洗后:

接下来就是上机测试,容量识别成功(64Gbit千兆位换算成千兆字节要除以8等于8GB,电脑显示7.2GB差不多),证明没翻车(注意了!这玩意不耐高温,十分容易吹坏,没有eMMC耐操!)

坏块检测通过:

读写速度测试:

换个读卡器:

哎呀,这读写速度有点感人,瞬间好鸡肋,如果用它来做方案,比速度它比不过eMMC,比价格它比不过TF卡,毫无性价比可言(包括大批量采购),唯一一次见过它的使用场景是在智能手表上,用来当外挂硬盘存储用户音乐。这尿性白瞎MLC颗粒了。

网友A:
不耐高温,用烙铁飞线是不是更好?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B:
应可以用在工业场景,,比TF卡 应会稳定些,,但 这推广可能有点难,,SD NAND出来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可以用在工业场景,,比TF卡 应会稳定些,,但 这推广可能有点难,,SD NAND出来很多年了  ...

工业场景用eMMC更香,价格还便宜(还有二手拆机的可选),而且耐操。推广难是价格摆在那里,相比TF卡,同容量要比普通TF卡高3~5倍的价格。要稳定性工业级的TF卡也不差,同容量价格与它相差也不大。唯一优点就是体积比TF卡小那么一点,贴片式的,省去卡座成本。不然毫无性价比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耐高温,用烙铁飞线是不是更好?

如果用热风枪按吹eMMC的方式去吹,它大概率会坏(可能是温度没把握好的问题)。飞线没必要,温度控制不好,我飞坏过,上机不识别,要么买它家测试座,要么用测试板(不用自己画,它厂家有配套卖,便宜。)

网友C:
这玩意就应该设计类似于sim卡座样式的安装,焊接的话没意义。

网友D:
边角料再利用,tf卖不动,就做成其它封装,本质上还是tf主控+叠die料洗单die(肯定不是全新mlc,停产多少年了都),再键线封装,也就名字带个工业级除此之外跟工业级一点不沾边,广东这边已经有能把单颗8die颗粒,拆成8个die再键线封装,良率还挺高,黑胶很多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边角料再利用,tf卖不动,就做成其它封装,本质上还是tf主控+叠die料洗单die(肯定不是全新mlc,停产多少年 ...

问题是这样做,它卖给谁,没道理啊,价贵说明它良品率不高。而且它有pSLS颗粒的,想不通有厂家会为它买单,肯为它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应该设计类似于sim卡座样式的安装,焊接的话没意义。

设计成贴片,就是为了省卡座成本,降低原件面积。简单测试用测试板就好,大批量烧录的话它有原装转TF卡的测试座,好像要三百多一个,老贵了。

网友E:
我觉这个东西还配一个转接板,真的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这个东西还配一个转接板,真的是多此一举。

测试板,小批量开发烧写测试用。像eMMC一样,大批量产前烧写的话,它有专用的烧写测试座。

网友:
容量太小了,还不如emm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可以用在工业场景,,比TF卡 应会稳定些,,但 这推广可能有点难,,SD NAND出来很多年了  ...

这玩意应用场景很多,比如好点的摄像头,路由器,广告机都能看到它的存在,质量比TF卡可靠,布线比EMMC简单,

网友:
工业上用的多,我们现在也有产品在用,不过是512M的。主要是可靠性,不会因为震动接触不良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一下。感觉就是tf平替。但是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
这东西用在空间比较小的产品上还是可以的,价格确实比较贵

网友:
谢谢分享,diy帖,理论上应该有使用场景

网友:
还是能用的!!!

网友:
这货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这种场合低温焊锡是不是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