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一个网线钳子

楼主(2024-11-24):
时不时给人家拉网线,自己的钳子不好用经常卡住了难拔出来,有没有那种全金属的网线钳子啊?求推荐几款耐用的型号啊!

网友:
不是干工程随便买把都能用,一定要买那种顶压的

网友:
买便宜的就行,坏了直接换不心疼...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我的才10块钱,压头子很顺畅,10年公司买的,后来公司倒闭我就捡来用了

网友:
台湾宝工3716,工具肯定要顺手的!

网友:
30-50以上的好用

网友:
如果自己简单用着,就把自己的钳子修修,看哪里卡了修哪里
如果是搞工程,那就别怕花钱,买个差不多的才能好用

网友:
我用这个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家里临时用 ,花几块钱买了个,外面的框架是铁的,里面有几块塑料件
顶牙不平整,用搓 打磨了一下,用着还可以
毕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临时用用还不错

网友:
没有30-100不要买,贵的刀头锋利耐用,用久了你就知道这个银子花得值。

网友:
高岘226,值得拥有

网友:
看你买来干啥,偶尔用用就随便买一把

网友:
干活收费的买贵的,偶尔学雷锋的买便宜的

网友:
有把200多的宝工,没感觉和十几块钱的有什么差别。

网友A:
以前买的宝工,我其实便宜的也有用,宝工的我打完都不对线的,很有信心不会打坏,买网线送的我有时候不对线打个几百个会出现几次一两芯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的宝工,我其实便宜的也有用,宝工的我打完都不对线的,很有信心不会打坏,买网线送的我有时候不对线 ...

这种不好用,我也买过一把,出了,现在用山泽,打穿孔水晶头的

网友:
波斯26块4、6、8P三个孔位顶压的感觉不错

网友:
宝工CP-376TR用用还可以的,就是棘轮锁止用起来不太顺手的感觉。

网友:
临时用这把,还行吧

网友(2025-01-05):
自己不是靠这个吃饭的就买十几块的够用了。比如慈溪甬邦的318,210,1688可以买的。还有得力的15元左右的。网线钳好不好,看一下钢板厚度2.0以上就不会差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