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温湿度计 能否调整湿度?有没有调整的旋钮?哪个品牌的温湿度计好

楼主(2024-11-2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网上买了一个电子 温湿度计,与单位经过检定的  电子 温湿度计,一对比,发现  网购的显示 湿度 低了7%

如果网购的  电子 温湿度计  显示 湿度 57%  , 而  单位经过检定的  电子 温湿度计  显示 湿度64%

这种情况,电子 温湿度计  能否调整?  有没有调整的旋钮?   我问商家客服,客服说,没有调整湿度的地方。
我想请问各位老师,  这种  电子 温湿度计  能否调整?
哪种 电子 温湿度计  质量比较好?价格便宜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贵的好...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这种一年就坏,得力的样子差不多的用了2年,还没问题

网友:
这种小设备啊,或者就是拿它不当真,或者就一定要把它的值当真
否则就是自寻烦恼

网友:
什么湿度计都有很大差距,这点差距算是误差。就算测不准,小米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比这种玩具级传感器好,几个放一起还是有几个百分点差距,但温度可以做得比较一致。最好还是干湿球湿度计。

网友:
不能调的,只能多买几个挑准确的

网友:
这种便宜的温湿度计没有调整的地方,差7个字也不算大,湿度只是看个大概,不像温度那么敏感。不过如果确定是显示值小,而且手痒痒非得给改过来,可以在做湿度传感器的湿敏电阻上想想办法,湿度增大,湿敏电阻的阻值就会增大,根据这一原理,可以在湿敏电阻上串联一个电阻试试,显示值就会加大了。也可以买同型号的湿敏电阻换上试试。

网友:
这个看传感器(好的是专用的,一般的是湿敏电阻),据说小米温湿度计的传感器是进口的

网友:
会不会是相对湿度与绝对湿度的差别?

网友:
说服自己,是壳内与壳外的差别

网友:
推荐买瑞士盛思锐,不解释。

网友:
电子温湿度计  价格便宜的很难有质量比较好的,一分钱一分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