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面板+数字电位器,改短盖子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4-11-24):
先前改了个可调电源
觉得体积大了些,颜值差点,用处也不大,吃灰较多。
主要它是短盖款,面板不太好弄,也不想动大手术,所以就成了这样子。

看一般改装用长盖子的居多,成品整体感比较好,比我这漂亮,所以想再做改造下。
再就是那俩多圈电位器个子大,品质良莠不齐,想整个数字电位器试试,
于是又改成了下面的样子

面板用螺丝锁在底座上,与上盖无啥牵连

面板内观,还是比较紧凑

因为负极电流取样插头太高,会顶到上盖折边,再加上表头原带的线也太细,
所以拆了插座,拿粗线直接焊上,可靠性些

总内观图

这里说下,AC线还是用3PIN带接地的好点,怕万一破皮或脱焊呢,安全第一。

说到面板,起初想用电木或其它料用CNC加工的,一问价格,最低100多,太贵了,
后来想到3D打印,就试了试,到手20+。
打印效果还是不错,小修了下,自已钻了两侧面的螺孔,攻牙锁上就可以了。

起初还想开出LED孔的,后来看灯光能透出来,那就这样算了。
数字电位器,按一下调电压,再按调电流,三按退出

一按,上面的调电压灯亮

再按,下面的调电流灯亮

三按,退出只有蓝灯亮

以前没3D打印过,这材料是默认最便宜的9600,据说耐温只有60度?
打印品强度也可能差点,所以螺丝不敢锁太紧,怕滑牙。

原先想着省材料用CNC的,所以上盖遮丑的地方做短了一些。
(面板厚7,伸入度座13,总厚20)

因为数字电位器供电建议是12V,看了下它是个SOT23封装的小5V稳压,实测7V以上就可以,太高怕功耗大烧掉
所以辅助电源用了近12V的,同时供风扇、表头、数字电位器。
再拆掉原机风扇供电的7812,在12V端接个接个二极管,在极轻载时向494辅助供电。
这样平常还是大变压器自已给494驱动供电,供电会足一些(我实测约21V)

以上,谢谢观看!

网友:
打印的面板真漂亮

网友:
会出3D图真好,又懂电子,有免费出3D打印图的吗

网友A:
其实还不如买,自己折腾只是过程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不如买,自己折腾只是过程开心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2024-12-31):
需要打印的可试试喔,
因为零件厂牌尺寸众多,可能有不兼容的状况。
大家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打印的可试试喔,
因为零件厂牌尺寸众多,可能有不兼容的状况。
大家注意一下

STL格式3D 打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