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大壳大屏幕的CEM华盛昌DT9932FC 万用表,竟然还是硬芯!

楼主(2024-11-24):
某鱼上30包邮来的,没想到外观那么大,主控FS9711硬芯片,用了两块电路板,其它做工用料很一般,测量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有问题,开机蜂鸣器的一直响,后来检查发现两块电路板的连接线(这种连接线质量非常差,非常容易从焊接的地方断)有两根断开了,索性全部剪掉重新焊接(请大家无视焊接技术),全部焊接好以后,又检查一遍,另外一组排线也检查一遍,没想到通电它还是蜂鸣器一直响,并且只有前面的三个档位,响并不影响使用!就是吵人,显示屏上蜂鸣器一直响的显示和不响的显示也不同,主要就是显示插表笔的!

网友:
屏幕看着不小。

网友:
奇葩表

硬封+牛屎

网友:
大屏硬芯,不错!

网友:
只要精度可以,价格合适啊,不错的了

网友:
做工可以,这大屏幕过瘾啊

网友:
大屏硬芯,做工可以!

网友:
看着很有趣

网友:
这都啥年代了,还用牛屎芯片

网友:
看着还行,实在怕吵可以把喇叭断开。

网友A:
蜂鸣器一直响,是不是检测表笔插孔位置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把蜂鸣器断开,一般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一直响,是不是检测表笔插孔位置的电路出问题了?

感觉应该是表笔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硬芯不错,排线焊接技术有待提高